stm8s clk_cco

楼主(2010-07-14):
我有块三合一板 ,我在熟悉 CLK,用库程序 ,但是CLK_CCO,没有输出,CLK_CCO是悬空的,是不是要加下拉电阻呀 谢谢

网友A(2014-04-20):
啥三合一的板子啊?
下拉电阻应该不用加

网友B:
用寄存器也就几行。。  设io为推挽

网友C(2014-06-15):
确定是不是OPTION引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