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端输入单端输出差分电路的分析

楼主(2010-07-14):
请问一下,图上的UCQ1怎么计算出来的啊?VCC,RC,根据戴维南定理算出来的-(没有中间步骤,不知道怎么得来的,)又没人指点一下啊,谢谢。。戴维南定理本身我是知道的。

网友A:
这个Vcc‘就是RL与Rc分压之后的电压,这就是戴维南定理。没什么可说的吧。

楼主:
我发现好笨啊,天神下凡一句话突然我明白很多了。。只是还有一点不明白,为什么会想到用戴维宁定理哪?

网友A:
碰到这种问题,要分析的是电压,要简化电路的话就要用戴维南定理,没有想不到,只有做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