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有源滤波器的问题

楼主(2010-07-14):
想做个音频AD的前置高通有源滤波电路 截至频率2k 2阶的 请问电容电阻的选取要注意什么 还有要考虑负载吗  最好能给个图  跪谢!

网友A:
音频滤波电路的要求不高,元件选取低温漂常规精度等级的即可,负载也无需特别考虑,有源滤波器本身带载能力较强。

网友A:
具体电路可以去搜音调、音色控制电路,用标准运放结构的也行,其电路形式和计算方法在教科书里都有如《电子技术基础》的模拟部份。

楼主:
谢啦   我用Avf=1+Rf/R1  f=1/(2piRC)   Q=1/(3-Avf)    就行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