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STM32 TIM3CC3输出PB0正常,CC4输出PB1死活无反应

楼主(2010-07-14):
STM32, TI, pi, IO, gp
PB0正常输出占空比波,PB1在示波器下一直显示低电平
//*****************************TIM3*******************************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201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10 ;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TIM3,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Cmd(TIM3, ENABLE);
TIM_ARRPreloadConfig(TIM3, ENABLE);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PartialRemap_TIM3, 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TIM_OCMode_PWM1;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第四通道**************************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1000;
TIM_OC4Init(TIM3, &TIM_OCInitStructure);
//****************第三通道**************************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1000;
TIM_OC3Init(TIM3, &TIM_OCInitStructure);

//PB0 PB1 输出占空比波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GPIO_Pin_1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2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比较奇怪的是,在 GPIO_Mode_AF_PP模式下,下面代码能控制PB1,PB0不受影响
   GPIOB->ODR&=~0x0003;
   GPIOB->ODR|=0x0003;

楼主:
解决了,不知道为什么另外一个毫不相关的文件里,把PB1初始化成 GPIO_Mode_Out_PP 了

其实有时候发帖并不为求答案,

在向别人表述问题的时候,把思路整理一下,自己就能知道答案...

PB1受影响,PB0不受影响,说明PB1的设置在哪个地方被覆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