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TM8单片机,如何关闭看门狗?

楼主(2010-07-14):
请问STM8单片机,如何关闭看门狗?

楼主:
注:是stm8s103f3p单片机

网友A:
默认LSI是disable的,也就是你不修改option,看门狗是软件无法启动的。

网友B:
将LSi设置成disable

网友C(2014-07-25):
作为独立看门狗的时候,是无法关闭LSI的。

网友D:
对,初始化的时候不要打开看门狗,就没有关狗和喂狗的麻烦。我写程序极少开过看门狗。

网友E:
是的, 当在键寄存器(IWDG_KR)中写入数值0xCC后,独立看门狗就被启动了, 看门狗一旦打开, 是无法关闭(除非复位), 这样设计是为了系统稳定性考虑的.
另外, 如果在IWDG_HW选择字节中使能了硬件看门狗的功能,在芯片上电时看门狗的功能被自动开启.

网友(2015-09-28):
7楼 正解  学习了  IWDG_HW设置好硬件启动或软件启动

网友F:
看寄存器介绍啊,都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