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虚拟串口 无法识别的 usb设备求助

楼主(2010-07-14):
最近在做stm32的虚拟串口,把程序下载到芯片里,运行之后 提示无法识别的usb设备。我知道这是没有装驱动的原因,但是stm32 这个驱动到底是怎么弄,有点头疼,网上有说inf文件的 我试了 不行啊 好像没用,请大家帮忙,看看到底咱回事,这个驱动到底该怎么装 ,谢谢 初学,勿笑

楼主:
这个情况每人碰到么? 求高手

网友A:
无法识别的USB设备

你把代码下到哪个板子?估计还是那个上拉电阻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板子不是买的 是自己做的。我是在d+上接了1.5k电阻,然后接到了io口上。大家用评估板的 不需要另外的驱动么?

网友A:
接到了哪个IO口阿?是代码里指定的那个吗?

驱动的话,会提示你安装驱动的,你到没到这步阿?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io口非得是固定的么,我接的是pb2 我也将程序中的,usb_disconnect_pin 也改成了PB2, 输出方式改成了推挽输出。提示安装,我也没有驱动程序啊,网上下载的别人的 都不认

网友A:
汗,,,你是提示了安装驱动没有安装吗?

这和无法识别的USB设备是两个问题阿

你到底有没有提示安装驱动阿?

而且ST官网上有驱动下载的,为什么去下载别人的阿?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这样的,我把1.5k电阻接到PB2,程序未改时,插上提示要安装驱动。当把程序中的usb_disconnect_pin改为PB2时,就成了无法识别的usb设备了。我也照着别的帖子上,弄过,st网上不也是inf么。哎 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很久了,希望你不要嫌烦,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B:
提示安装驱动时,你是否安装了驱动?安装的是什么驱动?

楼主:
回复 网友B:

vigia 你好,咱们能qq聊么,我的是460594396.拜托了,要是不方面的话,咱们就在这上面说,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安装了 那个inf文件 ,再找到新硬件向导里我不知道选择什么了,

楼主:
我装了 VCPDriver_V1.1_Setup.exe  运行程序还是无法识别的usb,设备管理里面是unknown device 继续请教高手

网友B:
你把设备管理里面的这个unknown device 删除,然后重新安装驱动。

顺便问一句,你用的什么系统?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用的xp sp3 ,谢谢

网友C:
我弄过一个demo,stm32发现没有驱动,就会弄出一个u盘来,里面有一个setup.bat,运行一下,就安装了驱动。重启,就可以枚举串口了。
这个过程演示了一个发明专利的内容,呵呵。

网友D(2011-12-02):
我的USB接口跟你接的一摸一样,,只不过我的是接到PA8,,,就是无法识别的USB设备,,试了好几个例子,,人家板子上面就没有问题,,我估计会不会跟USB接口电路有关系?

网友D:
我的找到原因了,晶振不是8M的,焊成了13M的,官方例程只要根据实际情况改引脚就好了,还要注意USB_Cable_Config函数要根据实际情况修改,我的使能USB逻辑跟官方是相反的。
void USB_Cable_Config (FunctionalState NewState)
{
     if (NewState == DISABLE)//原来的if (NewState != DISABLE)
          GPIO_ResetBits(USB_DISCONNECT, USB_DISCONNECT_PIN);
     else
          GPIO_SetBits(USB_DISCONNECT, USB_DISCONNECT_PIN);
}

网友E:
驱动没装好

网友F(2012-02-14):
我也遇到向楼主说的情况了,我在网上下载了你们说的那个驱动Virtual_COM_Port-VCPDriver_V1.1_Setup.rar。我安装驱动是没有设置路径(好像没法设置路径),按默认的路径安装,安装过程中必须插上设备。安装完就可以用了。(第一次安装驱动时,没有插上设备,结果设备还是显示没有安装驱动程序)

网友G:
其实用windows自带的虚拟串口驱动就行了, 把INF文件中的VID和PID改一下, 或者改程序里的, 只要一致就能用. 我的已经成功跑起来了.

网友H(2015-03-12):
引用 楼主:
我装了 VCPDriver_V1.1_Setup.exe  运行程序还是无法识别的usb,设备管理里面是unknown device 继续请教高 ...

遇到过类似问题,用烙铁重新烫一下USB两个管脚,就行了,不小心貌似管脚有软损坏嫌疑

网友I(2018-07-25):
请教一下各位大牛,我在使用STM32F207的USB的HS设置跑FS实现VCP功能。PC的驱动安装成功,使用开发板可以成功跑VCP的demo。但是我们自己的板子,插入USB线后,只能发现设备,却无法识别设备显示Unknown Device。

不知道有没有人遇到类似情况

我看网上有人说, OTG_HS 工作在FS模式下,需要修改CDC_DATA_MAX_PACKET_SIZE ==  512改为64就可以了,但是我修改了还是识别不了。

网友J(2018-10-24):
引用 楼主:
我装了 VCPDriver_V1.1_Setup.exe  运行程序还是无法识别的usb,设备管理里面是unknown device 继续请教高 ...

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请问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