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S TIM1_CH4 求助

楼主(2010-07-14):
STM8S, TI, pc, pd, IO
STM8S TIM1_CH4 求助

请问我在OPTION 里设置的 PD7 输出 TIM1_CH4 功能,我想关闭原来PC4上的TIM1_CH4输出,

我查了半天手册没有看到说明,请问香版主,可以实现吗?目前的实验情况是两个通道的PD7 PC4 同时输出PWM信号,晕倒,PC4我还想当普通IO用呢!

网友A:
芯片什么型号?

芯片什么型号?

楼主:
STM8S105K6 Option BYTE 里我成功编程序的 PD7 的功能为TIM1_CH4,

OPTION BYTE 写完了,我特意回读一下,看看看看PD7的第二功能,有没有修收成功!

楼主:
顶一下,知道什么原因的告诉我一下。。。

香版主,帮我看看! 两个PD7 PC4  为什么同时输出PWM ,会不会是芯片的BUG啊!

楼主:
照理说,OPTION 怎么搞,都不会同时,会输出两路PWM 信号出来,出来的信号 频率,占空比一模一样!用示波器看!

网友A:
是的,这是一个BUG。

这个OPTION只是为44脚的产品而设计的,应该在其它封装中被屏蔽掉。

请不要在非44脚的产品中使用这个OPTION。

请看STM8S105x的勘误手册:http://www.st.com/stonline/products/literature/es/17400.pdf

楼主:
晕倒,我中奖啦,

谢谢!

网友B(2013-04-26):
感谢,我做了板子,测试半天也没有输出,原来是这样。  感谢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