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阻升高问题

楼主(2010-07-14):
V输出高压、高频的信号,阻抗大约为几兆
本来V的外接阻抗为100K才正常
R、C是外接电路等效图
正常工作时阻抗5K左右
大伙说说怎样才能使V的外接阻抗为100K?
在C左边并个电阻行不行?

楼主:
还有V输出1000V左右
等效电路大概需要200V

网友A:
“在C左边并个电阻行不行?”
电阻越并越小。

网友B:
我想,RC电路的阻抗大小应取决于R、C的值以及电路的工作频率,所以提高V的外接阻抗,可以从这三个方面入手!

楼主:
不行啊
RC是一个成品的等效图
已经固定了,改变不了了

网友A:
1000V/200V,100k/5k,电阻电容分压是不行的。
只能用变压器进行阻抗变换了。

楼主:
谢谢maychang师傅
难道只能用变压器来吗?
:(

网友A:
7楼:
至少目前想不出其它更好的方法。

网友C:
反正不能并电阻解决的

楼主:
资料说V相当于一个变压器
有很高的阻抗
如果外界阻抗为100K
输出达到最大值1000V
如果串入一个95K电阻和等效电阻5K等于100K的话
输出是否达到1000V
应该不受V的阻抗影响吧

网友D:
 弱弱的问下楼主,什么是阻抗?

把阻抗的定义贴在下面.然后,再倡议大家讨论.

谢谢

网友D:
资料说V相当于一个变压器
有很高的阻抗
如果外界阻抗为100K
输出达到最大值1000V
如果串入一个95K电阻和等效电阻5K等于100K的话
输出是否达到1000V
应该不受V的阻抗影响吧 ...
引用 楼主:

资料有没有说,外界阻抗若为1欧的话,其输出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