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接收头受干扰,请教各位高手

楼主(2010-07-14):
设计了一块多媒体播放板子, 红外接收到遥控器信号后通过io提供给MCU; 现在的问题描述如下:
1. 在没有任何输入的情况下, 红外接收产生低电平(正常情况下为高);
2. 在板子接入到等离子电视时, 红外接收正常,但接入到CRT电视时, 红外没有输入的情况下随机出现低电平;但不接AV线, 不出现故障;
3. 在接入到CRT电视的情况下, 如果用手触碰音视频线, 红外也会闪烁;
4. 板子用示波器测量, 只要表笔的地和板子的地连接, 故障会消失;

初步分析:
1. 红外干扰源有日光灯, 热源, 其他;
2. 在排除日光灯干扰的情况下, 分析CRT和等离子电视的区别, 等离子电视用了3爪的插头,而CRT用的是2爪;
3. 现在红外接收头的电源纹波为50-60mV左右;

不知道怎么贴图,请大家分析下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网友A:
貌似不应该这么脆弱

网友B:
这是电路受扰所致,红外接收头要屏蔽且需进行良好的去耦,其电源、地回路的处理要非常小心,噪声就是通过电源、地回路耦合的,这与PCB设计也有关系。

网友C:
太有才了!

楼主:
电源上有去耦; 而且用示波器观察了纹波已经很小了;
另一个比较奇怪的问题, 只要示波器的表笔一接触地, 故障就消失; 那么分析是地回路引起的问题, 却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D:
地回路出问题,那就是**烦.

网友E:
这是电路受扰所致,红外接收头要屏蔽且需进行良好的去耦,其电源、地回路的处理要非常小心,噪声就是通过电源、地回路耦合的,这与PCB设计也有关系。 ...
引用 网友B:

RET:GREAT

网友F:
你分析的是正确的,一方面是外部红外光信号导致,一部分是电源本身影响的。这个一般好点的处理方式是在软件中处理。因为我们的红外需要编码识别才去响应特定的动作,所以对应非我们需要的信号,可以自动滤掉。你也可以在输出部分进行一些处理,增加一些滤波方面的电路。

网友G:
贴图
原理图
PCB图

网友H:
整个20pf电容并上去试试

网友I:
赞成8楼的兄弟.
软件 过滤 非正常信号 是正解 .

网友J:
赞成楼上的看法

软件 过滤 非正常信号 是正解

楼主:
谢谢各位, 目前还没有解决,等解决了我会回个话

楼主:
后来更换了带屏蔽的红外接收头, 问题解决了;
但还有个疑问: 并不是所有的带屏蔽的红外接收头都是正常的;

网友K:
所有的红外线接收头,都有在常态下受到干扰无端输出杂电平的可能,这除了在硬件上尽可能避免外,必须在通讯编码与软件实现过程中得到规避。

网友L:
确定是否是否红外接收头的问题,可以搭个最简易的电路测试。你这样加屏蔽就说明还有隐患。
红外接收头应该不至于这么脆弱,因为一般都是有38k载波的。环境中的这么强这么准的干扰源不容易找。
红外接收头抗干扰一个是靠近电源脚加10u电容,另外在红外信号输出脚上加1k或4.7k上拉电阻。

网友M:
貌似38K的红外接收头就是容易受干扰,所以有些产品外面有金属屏蔽外壳

网友N(2011-04-11):
遇到433M无线信号的发射天线靠近红外接收管时会有干扰,红外管接收不正确,平时有信号时大约为50ms宽的脉冲,但是433M天线发射信号,恰巧也是50ms左右的信号,当天线与红外接收管得距离小于15cm时,但这信号类似矩形脉冲,干扰红外正确接收,一般如何在电路上抑制这种情况发生?

网友O(2011-08-29):
选择品质好的接收头,市场上有很多是不行的。

网友:
接收头的电源要滤波,必要时用复合滤波.
其实就是这么简单的问题所至.

网友P:
电源滤波是要的,但这些都是属于补救措施。抗干扰能力差的根本原因还是地线回路的走线不合理。要想以最低成本最根本的解决此问题我建议重新LAYOUT。这是在我做过的产品上经过验证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