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问题

楼主(2010-07-14):
一个CAN网络中的节点,一开始都是arm,后来某个节点换成dsp或者是不同的arm那ID那些个怎么确定啊,对于一个CAN网络,如何将ID与芯片出场号绑定在一起,而不是每一次跟换都需要查详单去对ID去!?

网友A:
我们都是用固定ID,不知道LZ是个什么意思

网友B:
那如果是随机分配ID是个什么情况?怎么弄?

网友C:
lz请查看device-net协议

网友D:
查看CANopen协议也一样,这个貌似比LS所指协议要复杂一点点

网友E:
芯片的出厂号从哪得知?

网友F:
不论怎么定义,每次换板子以后,新板子总是要用原来的ID吧

网友G:
can总线 主要包括 标识符、波特率、和仲裁几方面吧,还需要考虑什么其他问题吗?

网友H:
每一个分站都应该有一个唯一标识码,
这个标识码可以通过一定的机制来识别,硬件标识,或者CPU的序列号也行,
先通过广播来通知分站上传自己的唯一标识码,主站收到标识码后,给分站分配CAN的ID值,分站收到这个ID后,然后再初始化CAN,形成自己的ID

网友I:
https://bbs.21ic.com/icview-184427-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