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样检测垂直的铁管中的铁球是否落下,用什么方法?

楼主(2010-07-14):
条件:铁管封闭不可打开,检测要在管子的中部,不能再两头,求和管子直径大小相当

网友A:
既然是铁球当然就具有铁磁性,检测铁管的磁性变化即可获知铁球是否经过。搭建一个LC振荡器,L可采用漆包线在铁管的待测部位上绕制而成,当铁球经过时,LC振荡器的频率会发生变化,检测有无该变化就知道铁球是否落下了。

网友B:
好主意。
顺便说一句:振荡频率尽量低,否则管子的涡流受不了。最好是施加一个沿管轴的直流磁场,另用一个绕组检测磁场变化。

网友C:
"求和管子直径大小相当"

铁管内是真空的么?

网友D:
真空不真空都能利用电磁原理检测的

网友C:
若不是真空,那么球下落过程,球的边缘与内内壁会有气流,在铁管上装一个“电子听疹器”,也许也行。

网友D:
呵呵 蚂蚁的思维很开阔 不过我还是觉得电磁的方法好 辨别声音的方法如何去除干扰信号呢

网友E:
真的不能改动铁管么?感觉装个红外对射(钻两个孔)或者红外反射(钻一个孔)最简单

网友C:
不是了,俺只是看到春阳和maychang的贴子,站在他们的肩膀上,所以才想到的。
如果楼主的铁管很短,那么电磁**比较简单,如果管子比较长,则感应器放在中间,铁球要下滑到接近中部了,信号才会比较显著;这主要是因为铁的磁导率很高,线圈的电感量基本与处于线圈中心的铁的解面积呈正比。但铁球离这个位置还很远时,电路的灵敏度就要求很高了,灵敏度一高,可靠性就不好做。打个雷或旁边有个铁器动动,也许就动作了。
另一个就是maychang所说的涡流问题,损耗比较大,LC的起振很困难,也许用它激式,给线圈提供一个很低电压的正旋电压,然后去测电流的相位角,频率就可以比较高,而且损耗也小。如果为了降低涡流而大幅度降低频率,则铁球在信号过零处的死区内通过,可能漏报。

网友F:
2楼 chunyang 老师的搭建LC振荡器,这方法实用。

网友C:
另外一个办法,就是检测铁管的重量变化,我不知道楼主的铁球是在什么条件下下落。
设铁管全密封,内有空气,则铁球在辞放的一瞬间处于失重状态,铁管不承受球的重力而重量最小,然后球加速向下运动,球所受到的磨擦力和空气阻力再传给铁管,铁管表现的重力不断加大,直到球匀速下滑,铁管的重力恢复。

网友D:
LZ所谓的落下是指铁球已经出发还是经过了探测器还是探底了?

网友G:
这是谁出来忽悠人呢.

铁球还在密封铁管理多次下落...还需要检测啊 ?
如果那么大,听听振动就到底了.

网友H:
这个问题有点难啊

网友I:
楼主说完就跑了,呵呵

网友J:
1,自制涡流传感器
2,重力传感器

网友K:
这是谁出来忽悠人呢.

铁球还在密封铁管理多次下落...还需要检测啊 ?
如果那么大,听听振动就到底了.
引用 网友G:

嘿,这个方法好哦,支持一下~~~

网友L:
试试用超声波无损探伤仪,有球和无球时的回波应该有明显差异

网友M:
思维活跃啊!

网友N:
跟chunyang大哥商榷:

都不需要搭线圈这么麻烦吧?在管的中部贴一块磁铁,一个霍尔传感器,当有铁球经过的时候,磁场受到干扰产生变化,从霍尔传感器的电流变化就可以检测到了吧?  :P

网友G:
跟chunyang大哥商榷:

都不需要搭线圈这么麻烦吧?在管的中部贴一块磁铁,一个霍尔传感器,当有铁球经过的时候,磁场受到干扰产生变化,从霍尔传感器的电流变化就可以检测到了吧?  :P ...
引用 网友N:

是办法

网友O:
呵呵,如果铁管是密封的,而球和管子直径大小一致,这不就是一个活塞装置吗?

如果管子稍微长一点,我怀疑球还能掉下来吗?:lol

网友P:
在管子中间装红外发射接收行不行啊

网友Q:
有经验的矿工敲敲铁管就知道球在哪里了……

网友A:
是否可用霍尔传感器要看磁场变化率,铁管较厚的话变化率太小反而不易检测,且霍尔传感器必须用线性的,系统造价和工艺性都不如用频率检测法。

网友R:
对射式光电传感器怎么没有人顶呢?

网友N:
楼上的,请先看清楚题目先:铁管是封闭的,光射不进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