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人大侠指教一个菜鸟关于PWM输出的困惑。

楼主(2010-07-14):
在LF2407A中,有T1CMP/TIPWM ~ T4CMP/T4PWM,四只PWM输出引脚。也有PWM1 ~PWM12 ,12只PWM输出引脚。
    那这两种PWM输出各有什么特点呢?他们之间主要的不同点又是什么呢?
    请各路高人大侠指教啊!~~
     先谢了!

楼主:
晕倒,难道就没人能回答下?
      还是都没遇到过这个疑惑?
      还是根本不屑于回答?

楼主:
我顶!有的是耐心。

网友A:
T1PWM到T4PWM
和PWM1~PWM12是不同的寄存器
前者是有计时器周期中断产生的pwm信号
后者是有事件管理器产生的pwm信号
哥哥,看看书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书上可没有这么写哦。
但是这两个都应该是事件管理器产生的吧。

楼主:
T1PWM~T4PWM的PWM波  是通用定时器比较操作产生的 ,这个我现在了解了。
PWM1~PWM12的PWM波  是全比较器产生的,这个我也了解了。但是我就是不知道具体是怎样由全比较器产生的。书上讲得像粥一样糊~~

楼主:
好吧,这个问题我已经了解了。还是要谢谢大家的帮助,可以结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