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r2110求教

楼主(2010-07-14):
VIH min 9.5V意思是输入表示高电平的至少要9.5V吗?
那为什么前面还说VIN Logic input voltage (HIN, LIN & SD) VSS - 0.3到VDD + 0.3
请大家帮我解释下,我实际做的时候确实到了9.6V才有HO才有输出

楼主:
电路如下

网友A:
“前面还说”那里,楼主看看是否还有 Absolute Maximum Ratings 字样?

楼主:
3# maychang 不是的,Recommended Operating Conditions 推荐状态

网友B:
确实如此,后面说的只是个误差范围而已。

网友C:
其实VDD用5V或3.3V比较好,这样便于与控制电路接口。VDD是逻辑电源,输入的翻转门限在VDD的一半左右(有一定裕量,作为噪声容限)。如果VDD=5V,翻转电压就是2.5V左右了。

网友D:
很难取缔,里面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110可以说他们没有强制权,文化局可以说他们没有执法权.周围的居民:你们忍着吧!

网友E(2011-05-10):
是不是说给VDD供15V,输入高电平至少得要VDD的一半7.5才会有输出

网友F(2013-07-24):
这个是根据你VDD电源来决定,如果你VDD加入15V,那HIN最少要大于9.5V了。如果你VDD加入5V,明显就不需要了吗,所以还是多研究研究数据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