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句话理解不了

楼主(2010-07-14):
在看"反馈"这章节的时候
   开头说了:负反馈与没有加反馈电路的时候相比降低了增益,但稳定了放大倍数,而且还降低了噪音比,失真等的优点。

不明白的是:负反馈减少了增益,怎么就稳定了放大倍数?怎么就降低了噪音和失真呢

网友A:
这里说的“稳定了放大倍数”,是指放大器件如三极管参数变化时,负反馈放大器的放大倍数变化较无反馈放大器变化要小。
三极管的电流放大倍数与温度有关,温度变化时工作电流变化,三极管的电流放大倍数也变化。有负反馈和无负反馈相比较,有负反馈放大器的放大倍数较小。
至于降低噪声和失真,是有条件的,讨论起来太冗长。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不可以这样理解----负反馈(降低了增益)过后又经三极管放大再反馈,无数次的循环后放大后的波形基本上没什么大变化?所以就稳定了放大倍数?

楼主:
回复 网友A:
每次从**里看到什么降低噪音,这个噪音有那么重要吗?能工作不就可以了嘛,噪音这个要求一般在什么场合里很严格?所谓的噪音--人耳能听到?

网友A:
3楼:
好像不应该这样理解。

4楼:
噪音很重要。音频的噪音人耳可以听到,音频之外的当然听不到。

网友B:
工作在深度负反馈下 放大倍数就取决于外接的元件了 所以放大倍数就稳定了呀

网友C:
好好体会那个A/(1+AF)的意义
开环增益取决于三极管或运放,闭环增益取决于反馈网络(电阻)
电阻参数可以做得很精确很稳定,而三极管和运放做不到
开环电路的实质是对结果不加控制:根据理**式算出一个东西,就是它了!
反馈的实质就是增加质量控制:对实际输出进行监测,根据结果调整系统状态,直到它接近预期值!

**弹就是开环的,打出去不管
导弹或制导**弹是闭环的,飞行过程中一直做修正,直到命中目标

网友C:
理 论 公 式
这个也屏蔽

网友D:
这个课本讲得很明白了。纵坐标是增益,横坐标是频率,图形是一个山峰。加了负反馈后图形就被横向斩了一刀。变成了一个梯形。我们要的就是就是梯形上底的一部分做我们的工作区域。其实以上所有的好处都来自放大器的增益降低了。不过不是平均降低。是一刀切。是枪打出头鸟。

网友E:
闭环增益比开环增益还大,就是正反馈了

网友A:
9楼的课本没学明白。
又不是限幅,怎么会“一刀切”?

网友F:
回复 楼主:
增大缩小都是相对而言的,因为三极管会因为温度的变化放大系数β会变化,负反馈是为了抑制这个变化的

网友G:
小D刚回归,就听到7楼的**弹,导弹之说,颇为感概: 堕落时,看不到牛人,清醒时,发现牛人大把!小D誓此,必定好好学习,天天进步!

网友H:
小D刚回归,就听到7楼的**弹,导弹之说,颇为感概: 堕落时,看不到牛人,清醒时,发现牛人大把!小D誓此,必定好好学习,天天进步

网友I:
我还以为现在的**弹也是闭环的呢,O(∩_∩)O哈哈~

网友A:
16楼:
现在已经有闭环的**弹了。7楼赤铸说了“制导**弹”。

网友J:
负反馈稳定增益2楼解释的非常清楚。
noise限制了能够处理的信号大小。

网友K:
等效图画出然后计算下就能得出结论的。注意加入等效噪声源。

网友L:
这里说的“稳定了放大倍数”,是指放大器件如三极管参数变化时,负反馈放大器的放大倍数变化较无反馈放大器变化要小。
三极管的电流放大倍数与温度有关,温度变化时工作电流变化,三极管的电流放大倍数也变化。有负 ...
引用 网友A:

ret:学习

网友M:
多看书,书上明明白白

网友N(2011-06-26):
“峣峣者易折,佼佼者易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