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PIC33 定时器中断及外部中断

楼主(2010-07-14):
最近在搞PIC单片机,初来乍到。有很多地方要向大侠们请教。在此先行谢过。

问题一:用定时器溢出中断,那初值要装在哪个寄存器,PR1吗?这个初值如何计算。
            比如20ms。中断函数要怎么写:
            void __attribute__((__interrupt__))_T1Interrupt(void)
               {
                  char b;
                  a(b);
                  }       这样写可以吗?
            外部中断的问题同上(最好有一段示意程序)
  问题二:如果中断函数里有一个参数要从别的函数里调用,该如何实现
             void __attribute__((__interrupt__)) _T1Interrupt(char b)
                {
                  a(b);
                  }  这样写正确吗?

网友A:
MICROCHIP的网站,先找到某个33FJ的芯片,在这个芯片下方,有很多具体的各个模块的手册,先看看,你不可能指望在论坛上有人能一路把你扶到项目结束。

楼主:
2楼正解,我也是昨天下午快下班的时候才突然想到这个,然后到microchip官网上找到了想要的东东,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