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求助,兄弟门帮下忙!

楼主(2010-07-14):
如下图,运放放大后给比较器,问题是比较器很容易烧坏,为什么?求改进,谢谢!

楼主:
两个片子的输入输出都是Rail to Rail的,前面仪表运放是否一定要做差分运算?

网友A:
加个保护二极管就好了

楼主:
非常感谢!
是在输入V+和V-间加个保护二极管吗?可是为什么会损坏

网友B:
只要前后级供电电压相同,损坏的原因就不是前级所致,要查负载,可监看运放的输出电流参数。

楼主:
前后供电统一为+3V,比较器的输出加了限流同时加了ESD保护,输出信号给单片机采样,加了一个大阻值电阻接地,同时有一个1000pF的电容接地,整个也很简单。还是有点怀疑比较器两个输入,TLV3491的I/O脚极限为+/-5mA,过流也排除,过压感觉好象不大可能。
损坏很随机,运行中有损坏,没工作也会损坏。
谢谢楼上两位!

楼主:
上电调试的时候就发现有坏掉的,元件已确认没问题,芯片也没那么脆弱是吧.
学艺不精,各位高手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C:
烧坏的话,电压电流两方面的原因啊

网友D:
R12用值大点,如4.7k什么的。
上电时,可能是A/D这边的芯片输出不稳定,过流了、、、

网友E:
想请教一下你前面的差分放大是怎样采集数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