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一定要用电解电容??

楼主(2010-07-14):
最近调的两个电路一个是buck,一个是boost电路。这两个电路碰到了同样的一个问题,就是输出都需要用电解电容滤波。具体如下:
1. buck 16V输入,5V/1A输出,输出电容若选用2个10uF X7R 25V多层陶瓷电容,则无法输出直流5V(失控状态),将一个10uF电容改为10uF 63V铝电解电容后,输出很正常。(MAX8546)
2. boost 12V输入,18V/2.5A输出,输出电容若选用6个10uF X7R 25V 多层陶瓷电容 ,则无法输出直流电压(同样失控),将其中4个10uF电容改为47uF 35V 钽电容后,或者47uF 63V铝电解电容后,输出都正常。(MAX15001)
这两个应用都怎么了,没有电解电容不行吗?这个牌子的FAE也搞不明白,只一味的叫我加大电容,降ESR。由于应用工作环境温度高,并且限高有要求,不可以用电解电容,固态电容体积也是太大,只准备用陶瓷电容的。

网友A:
对照电容特性看看

网友B:
你不用改电容,直接加个假负载试试就明了了。

楼主:
回3楼,真假负载都试过。

网友C:
了解一下X7R材料的特性,换好一些的陶瓷试试。

楼主:
回5楼:
X7R陶瓷电容的弱点之一:在直流电压下容量下降很快,电压越高下降越多。对buck5V的电路我做了下测试:我加到6个10uF陶瓷电容(容量按80%计算也有47uF吧!),带载时都无法稳住电压,我想这稳压和输出电容的容量关系不大。因为我用1个10uF陶瓷电容加1个10uF铝电解电容都能输出5V/1A的电流,虽然纹波大一点(80-100mV)。

网友D:
容量大点应该也没有问题,像这种220UF的就是用470UF也可以。耐压要看此处的电压,比改点的电压高一倍应该就可以。当然耐压高点更好。

网友E:
记得ESR要合适 太小太大都不行。

网友F:
我猜可能是电容的ESR太小,上电瞬间相当于变压器次级短路,过功率保护。
可以通过调整采样电路参数解决

楼主:
回10楼:
我的两个都是DC-DC,没有用变压器。

网友G:
可能是陶瓷电容的ESR太小了的缘故,ESR太小也不行的。
看看用2个陶瓷电容和1个电感做一个PI形滤波有没有效。

网友F:
回10楼:
我的两个都是DC-DC,没有用变压器。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变压器道理是一样的,陶瓷电容ESR太小,上电瞬间短路电流过大,引发保护电路动作

网友H:
才两个10uF/25V的陶瓷电容都不行?加软启动会有效吗?

楼主:
回复 网友F:

恩,对于buck电路出现过流保护是可能影响输出的,这种现象输出电压是脉冲的形式,而我的现象是3V~6V的正弦波动,频率为测量纹波的频率范围;
但对于电流控制型的MAX15001(无输出过流保护,只限流)也出现了输出只用陶瓷电容会导致无法输出,非要并联个电解电容。

另外对于我调试的buck线路MAX8546来说,好像并非是触发了过流保护了才引起输出不稳定的,因为我开始使用3个陶瓷并时,输出就不稳(纹波很大3V),带载时纹波电压减小(1V),当并到5个陶瓷电容后(ESR减小),输出能稳住,但加个轻载,输出就稳不住了。

难道是补偿回路出问题?要对陶瓷电容另外再调补偿回路?按理说不动补偿回路会影响纹波,但稳住输出应该没太大问题吧?
我的疑点有:
1,补偿回路的问题会导致如上所述的输出不稳吗?
2,陶瓷电容并联焊接不当造成的?调试时将陶瓷电容堆叠为两层高?加大了ESL?
3,这两个芯片都需要大电解电容输出滤波吗?容量是多一点的好,高度问题。。。
4,如果改用高容量的固态电容能稳住电压么?如果能稳住那说明不是ESR影响到了输出,而是容量影响了输出。这种电容我手头没有。。。
5,芯片的误差放大器带宽不够?

网友I:
ret:hehe,学习,顶一个!#·!#·!

网友C:
LZ对电容的误差理解有误。

网友J:
每种电容都有它的优点与不足,都有一定的适用范围。
电解电容体积是大了点,但是没办法,就是适合大电流滤波。电脑主板那么精密的地方都少不了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