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桥输出波形异常

楼主(2010-07-14):
全桥空载,桥上高压从零开始调,用示波器看桥输出波形有震荡,怎么回事?

网友A:
估计和你的变压器有关   猜

网友B:
1.变压器设计有问题;
2、环路有自激振荡;

网友C:
漏感振铃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就是驱动隔离变压器的次级漏感过大导致的吗?顺便问一下,变压器的初次级漏感要怎么才能测试出来呢?

楼主:
还有想说的就是,在桥高端电压加至10V时,会瞬间跳变至200V,看来是电路震荡很严重了。是由于变压器的漏感和MOS的米勒电容引起的震荡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驱动隔离变压器漏感太大?引起变压器的这种问题一般是由于什么原因呢,要怎样改进呢。高手指导一下吧
您说的变压器指的是这个吧,因为此时我的全桥输出是空载,还没有加后级的功率变压器。

网友C:
回复 网友C:

那就是驱动隔离变压器的次级漏感过大导致的吗?顺便问一下,变压器的初次级漏感要怎么才能测试出来呢?
引用 楼主:

漏感由漏磁通引起,与匝比的平方呈正比,一大就都大。

测试方法:短路一边测另一边的感量。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现在全桥之后输出要接的功率变压器还没接呢,桥处于完全空载状态,那MOS的gs驱动隔离变压器的漏感怎么会直接影响到ds了呢?

网友D:
“全桥空载,桥上高压从零开始调,用示波器看桥输出波形有震荡,怎么回事?”

“我现在全桥之后输出要接的功率变压器还没接呢”

唉!

网友E:
这个学习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D:

前辈指点一下吧,

网友D:
13楼:
你在6楼已经说了,驱动变压器漏感和MOS管米勒电容,构成LC回路。
至于输入变压器漏感怎么会影响DS间电压,应该看到输出输入之间是有耦合的,比方说你在6楼所说的米勒电容,就是输出输入之间的电容。

楼主:
回复 网友D:

驱动变压器的初级电感为0.164mh,次级都短接时,初级漏感为0.011mh,感觉漏感也不是很大,怎么这么大影响。我在ds之间加了1n电容,500欧姆电阻,但感觉没什么太大改善。我直接在ds之间只加电容可行不,现在是高压加至20V,桥会使之跳变到200V。

楼主:
怎么没人理,为什么我加了一个很小的电压在桥上,会突然跳变的很高呢?用示波器观察在电压跳变瞬间,没发现大幅度震荡,波形和原来保持一致,但整体上是水平上升的,负向水平下降。没人遇到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