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密整流 输出交流滤波搞不定!

楼主(2010-07-14):
各位高手帮忙看一下,此电路我实际搭了一下,输出端“A2”位置用万用表实际测试
有20mV交流电压,并随放大倍数增大,用电解电容对地滤波无效,各位指点一下,在线等结果

网友A:
C1太小了,用10uF好些

楼主:
用10UF的话貌似也不行,电容充电时间过长,波形斜上升,且还是有10几mV的交流电压

网友A:
没错,充放电时间肯定延长。还有另一种方案,多加几级滤波(小时间常数),可以做到兼顾速度和滤波。

网友B:
我觉得无论低通怎么,都会存在反馈,纹波很难消除的。
如果尝试简单的检波电路可能会有比较好的效果,A2 端 接二极管,然后大电容(10u),大电阻(100K)对地,
可以试下看。

网友C:
这个电路我做过,在后面接两级二阶低通滤波器,可以去除的。

楼主:
5楼回复的接二级管应该不行吧,因为在低输入范围100mv的时候,输出大概200mV,都过不了二级管的导通电压

网友A:
即使能通过,也会使整流后沿拉的很长(放电时间)。二极管吃掉信号就不说了。

6楼的高级滤波方案很不错。

网友B:
是的,ls诸位说的很对,
另,LZ能不能介绍下该电路用于什么方面?参数有何要求?

楼主:
谢谢各位参与,此电路是把电流互感器输出的0~1.1V50HZ信号整流输出到MCU,再通过LED显示出来,直流放大没问题,线性也可,如中间夹有交流成分,则显示出的电流会跳动,所以需要将交流信号滤掉

网友B:
软件滤掉,不可吗?要求反应速度要很快吗?

楼主:
反映速度是要快,单从硬件角度改善,难道就没办法了吗

网友B:
本人觉得反应速度,多阶低通是矛盾的。
等高手吧,

楼主:
经过重组,将二极管反接,取消后级运放,只留R4&R3(R4/2R3),再在后级加220UF对地滤波电容,输出的波形可以很平滑(AC<3mV),同样是放大两倍,取消后级用半波整流确有很好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