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密整流 输出交流滤波搞不定!

楼主(2010-07-14):
(无正文)

网友A:
答1:最好接一滤波电容,否则电源纹波大,带负载能力不强。答2:不接电容不会造成用电器损坏。答3:接多大电容要看你带多大的负载,680UF差不多了。耐压35V.

网友B:
对于工频整流后用电容值,主要考虑输出纹波的影响.如何根据纹波的大小确定电容大小?回复第7帖编辑好评(0)差评(0)举报得分(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