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用GTM900C模块发彩信

楼主(2010-07-14):
各位好,我正在做GTM900C模块发彩信,如果通过AT指令正确控制GTM900C模块发彩信呢?
我的命令是这样:
AT+CGDCONT=1,"IP","CMWAP"
AT%ETCPIP
AT%IOMODE=1,1,0
AT%IPOPEN="UDP","10.0.0.172",80 (IP和端口是在这个指令这设置吗?)
AT%IPSEND="…………"                (这发的是什么数据呢)

要想发彩信,如果建立MMS的连接,如何控制GTM900c将图片数据发出去呢?
在硬件上GTM900C是否要将串口的所有线都连接起来?还是只需连接rxd txd gnd 三根线就可以了呢?

网友A:
彩信不容易发哦,需要MMS协议封装之后再通过HTTP或UDP发送,你找找好像有内置彩信协议的模块,可以通过AT指令发彩信。

网友B:
MMS需要专门的协议栈,绝大多数GPRS模块虽然都支持MMS业务,但本身并不封装MMS协议栈,只有自带MMS协议栈的模块才能使用简单指令收发MMS,这种模块很少见,至于楼主所及的模块是不带MMS协议栈的。

楼主:
哦,意思就是说我在处理器中把彩信内容封装好,通过AT命令,控制GSM模块连到服务器,直接发送我封装好的数据就行了是吗?
封装数据的软件任务量大吗?

楼主:
有了解的朋友,把具体发彩信要什么步骤说一下好吗?
比如
1.将彩信按照彩信的规范编码
2.拨号GPRS。
3.跟彩信中心建立连接
4.将编码过的彩信放入http的body中,发送出去。

这样的步骤可行吗?

楼主:
不带MMS协议栈的是不是通过AT指令连接到 MMS服务器,然后把彩信编码,直接放在http的body中发送出去,像5楼说的那样,可行吗?

网友B:
协议栈不是编码那么简单,代码量巨大,一个人干的话,就算你是超级高手也得花至少几年的时间,而且根本就没有多少实际意义。变通的方法是基于GPRS数据传输,任何数据都可传输。

网友C:
我想试一下HTC G6的彩信功能,能不能给个发条短信过去就能回条不用钱的彩信

网友D:
GTM900C模块发彩信是可以的,发送过程很简单,关键是要对MMS进行编码

楼主:
谢谢9楼。
对MMS彩信进行编码这个是关键,我了解了。
但是如何编码啊?比如我想发送一个图像数据是XXXX,把这个XXXX数据嵌入到哪里呢?

网友B:
前面已经说过,MMS不是编码那么简单的事,必须编制协议栈,只有自带MMS协议栈的才是仅需要编码。

网友D:
对MMS进行编码是很复杂的一个过程,不是一句两句能说清楚的,建议多看看协议,传几个协议你先研究研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