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LVC4245问题请教

楼主(2010-07-14):
请问74LVC4245应该在输入端接上拉电阻
还是在输出端接呢
还是都不要呢

74LVC4245是三态输出,感觉应该在输出端接上拉
不知对否

求教
谢谢

网友A:
输入端是否需要上拉电阻取决于前级电路的输出模式,只要不是高阻就无需,输出侧本身无需上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