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谐振怎么检测?

楼主(2010-07-14):
过程是这样的,用方波串电阻,驱动LC串联回路,怎么检测LC回路是否谐振或接近谐振?目的就是将检测得信号反馈给单片机改变方波宽度,让LC回路谐振。
说白了吧,就是125K读卡类似,单片机来驱动让它谐振的,我知道有专门芯片,但这里的LC是一体的,不能从中间抽头。
如下图所示。

网友A:
楼主的思路无法精确测得谐振点,只能大致测测,准确测量的话可以用LC电桥电路。

楼主:
谢谢您的回答,可否介绍一下LC电桥电路的结构?

网友A:
手头没有具体资料,电路类似于超外差式收音机,给定一个适当的已知输入频率再测得输出频率,二者之差就是串联谐振频率。

楼主:
哦,谢谢虽然没听太明白,但还是得谢谢您。

网友B(2012-05-10):
判断所有LC网络处于谐振的共同特征, 是进入端口的电流与端口电压同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