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为什么接收不了信号

楼主(2010-07-14):
我自己编了个红外发射和接收程序,可是硬件调试时发现接收不了信号,,查了好久都没有查出来,,请高手帮帮忙啊!
下面是我的发射信号和接收程序:请帮忙指点指点,谢谢了!!
发射信号程序:
//晶振24MHz,
//38kHz,周期T=26us,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hongwai=P1^0;
void delay_12us(uchar g)
{

    while (g--);
}
void delay_1ms(uint k)
{
   uint i,j;
   for (i=k;i>0;i--)
     for (j=247;j>0;j--); //j取247时,1ms调用时相差1us
}
xinhao_fashe()
{
    uint m;  //195.50-194.50=1us
    for (m=1;m<=720;m++)
        {  hongwai=~hongwai; //196.50-195.50=1us
        delay_12us(1); //205.50-196.50=9us,返回去后有需要2.5us时间,故共定时9+2.5+1=12.5us
     _nop_();
        }
      hongwai=0; //9408.0-9407.5=0.5us
      delay_1ms(4); //13392.5-9408.0=3883.5us
   for (m=1;m<=77;m++) // 4201.00-4200.00=1us
   {
       hongwai=~hongwai; //4201.5-4201.00=0.5us
    delay_12us(1);  //4210.00-4201.5=8.0us
   }
   hongwai=0;
   delay_1ms(1);
   for (m=1;m<=77;m++) //第二个1ms信号
   {
       hongwai=~hongwai;
    delay_12us(1);
   }
   hongwai=0; //1ms低电平间隔
   delay_1ms(1);
   for (m=1;m<=77;m++)  //第三个1ms信号
   {
       hongwai=~hongwai;
    delay_12us(1);
   }
   hongwai=0;   //2ms低电平间隔
   delay_1ms(2);  //1995.5us=2ms
   for (m=1;m<=77;m++)  //第四个1ms信号
   {
       hongwai=~hongwai;
    delay_12us(1);
   }
   hongwai=0;   //1ms低电平间隔
   delay_1ms(1);
   for (m=1;m<=320;m++)  //4ms截止码
   {
       hongwai=~hongwai;
    delay_12us(1);
   }

      delay_1ms(100);//26ms低电平间隔
}
void main()
{

   while (1)
   {
      xinhao_fashe();
    }
}

接收解码程序:

//12mhz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wb=0,irr_b=0,da=0,p=0,s_flag=0;
uint a=0;
sbit beep=P3^4;
void delay_1ms(uint k)
{
   uint i,j;
   for (i=k;i>0;i--)
     for (j=112;j>0;j--);
}
void ext_int0_isr(void) interrupt 0
{
  a=TH1*256+TL1;      //读取定时器的值
  if(irr_b==0)        //第一个中断
  {
    irr_b=1;          //状态为:开始接收
    TH1=0x00;      //定时器清零
TL1=0x00;
  }
  else if(irr_b==1)   //第二个以后的中断
  {
      //a=TCNT1L;
      //判断是引导,还是数据
     if((11000<a)&&(a<14000))       //引导
     {
      wb=0;                   //数据计数清零
   da=0;                   //数据清零
   TH1=0x00;            //定时器清零
   TL1=0x00;
   }
     else if((1500<a)&&(a<2500))     //数据0
           {
              wb++;
              da=(da<<1);
           TH1=0x00;
           TL1=0x00;
           }
          else if((2500<a)&&(a<3500))    //数据1
                {
                   wb++;
                da=(da<<1)+1;
                TH1=0x00;
                TL1=0x00;
                }
}
if(wb==4)                    //数据长度够4位
  {
    irr_b=0;                    //状态为停止接收
    wb=0;                       //数据计数清零
    p=da;
if (da==0x01)      s_flag=1;   //1号信号
else if (da==0x02) s_flag=2;   //2号信号
p=~p;

   }
}
//*****************************************************************************
void init()
{
     TMOD=0x10;
     ET1=1;
     TR1=1;
     TH1=0;TL1=0;
     TF1=0;
  EX1=1;
  IT1=1;
     EA=1;

}
//*****************************************************************************
/*void fmq()
{
   beep=0;
   delay_1ms(100);
   beep=1;
   delay_1ms(100);
} */
void main()
{
   P3=0xff;
   P2=0xff;
   P1=0xff;
   init();
   while(1)
   {
   if (s_flag==1)
   {
      P2=p;
   s_flag=0;
      EX1=0;
   EA=0;
      //fmq();
   EX1=1;
   EA=1;
   }
   else
   {
      if (s_flag==2)
   {
      P2=p;
   s_flag=0;
   EX1=0;
      EA=0;
         //fmq();
   beep=0;
            delay_1ms(100);
            beep=1;
            delay_1ms(100);
      EX1=1;
      EA=1;
   }
   }
  P2=0xff;
   }

}

beep是接蜂鸣器的,接收时发现蜂鸣器不响,这是什么缘故呢??请多指教啊!!

网友A:
void delay_12us(uchar g)
{

    while (g--);
}
这个延时的写法见得不是很多

楼主:
回复 网友A:
问题不应该是这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