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线接收发射装置4m,AM方式????

楼主(2010-07-14):
想自制一个无线接收发射装置,可由单片机发生一个频率信号(1~50K/S),用4m~8m载波频率发射,无线传输后,再用天线接收(调幅)此频率信号,送单片机。

  不用协议,单纯的硬件解决。

   小弟请教了,谢谢!

网友A:
CW模式比较好。但是楼主发射请慎重,不要随便乱选频段,要注意遵守法规。可以选ISM频段,发射功率也要注意不可超标。

楼主:
我用4M,<1w的应该没什么问题吧?cw
模式,就是载波模式吗?我是菜鸟,能具体分析下吗?或者给个无线电制做类似网站?

网友B:
楼主所及为短波波段,必须申请执照后才能开机,如果你只是想近距传输数据,那么该用433M或2.4G的ISM方案,4-8MHz,1W发射功率,天线合适,可以传输数百公里。
短波电台在技术上不复杂,但管理很严格,道上的规矩也很多,正所谓“火腿一族”。

网友C:
:o
短距离,又要便宜,搞个315的玩玩噻.

楼主:
其实我距离也只想不超过50米的,功率肯定高不了。
想用4m晶振做载波,做分离式的,主要做学习用的,不想要集成的。
特以请教大虾!

网友A:
你这都QRP了,还不违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