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7805和7905,不能对称工作的问题

楼主(2010-07-14):
[localimg=180,73]2[/localimg]
为什么我用在仿真的时候用万用表测得的两者的差距怎么这大呀?尤其是7905两端的电压竟然达到了5.6V。这是软件本身的原因还是参数的设定有问题呢?还是其他的原因呢..?
在实际的焊接中,会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楼主:
这是原理图

网友A:
软件问题

楼主:
敢问,实际的焊接板子中会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网友A:
只要弄正确,就不会,在精度范围内的。

楼主:
我试试看看,实测一下

网友B:
是这样的,你只要加点假负载就可以了。

网友B:
在7905输出端加。

网友C:
试试楼上的方法

网友D:
现实的板子上应该不会有那么大的误差

网友E:
觉得这样的东西仿真意义不大,7905 输出范围-4.75~5.25V。

网友F:
《深入浅出AVR单片机》专为新手而著的单片机教程!详情

网友G:
是这样的,你只要加点假负载就可以了。
引用 网友B:
看来是这样

楼主:
试了一下加负载方法,好像主要是要在输出级加上低频滤波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