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3M同频干扰问题

楼主(2010-07-14):
不懂无线

现在市场上的433M无线通信模块,一般是带MCU的.

模块自身有抗同频干扰的功能吗?如该无线模块在通信范围内碰到了其他产品发射的

433M信号,是否会接收到其它产品的433M信号而产生错误?

不同厂家的无线通信模块,是否都有自己的通信协议?以保证自己公司的产品不能接收其

它公司产品的同频信号?(当然可能有协议都相同的巧合现象)

网友A:
对于窄带信道,“三同”(同频、同时、同地)的话必发生干扰,跟用不用MCU无关,只是带MCU的基本上都是FSK数字信道,本身的抗干扰性、邻频抑制力等参数较好,但三同时也不例外,一定会发生互扰,至于是否会导致传输数据出错则要看干扰的强度。不同厂家的产品有自带协议的,也有不带协议的,好的产品可以很简单的配置频率,自然可以轻松避开干扰。

楼主:
谢谢!

"好的产品可以很简单的配置频率,自然可以轻松避开干扰。"
----------------------------------------------------------------
"很简单的配置频率",是指模块通信时发现有干扰,自动软件调节来配置频率,还是指用户发现干扰后对模块跳线来更改信道,一避开干扰?

网友A:
好的设计可以不必通过跳线,用软件指令即可实现,甚至可使用跳频来规避干扰,不过这需要用户的介入控制进行配合,每个应用的工艺特点都可能不相同,不存在适用于一切的技术,而好的技术是可以提供更多的选择且选择是简单易行的。

网友B:
我做过场315M的,干扰严重!后来通过软件校验方式防止错误

网友C:
实在要打架的话,可以用“跳频+纠错码+交织”的方式进行,不过技术代价比较大。

网友D:
可以考虑扩频

网友A:
扩频的难度和成本的提高都不小,最实用的办法是通过频率分割实现。

网友E(2010-08-20):
真的的同频率,同时间,就好比一条单行桥,不可能二部车同时过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