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简易自动恒流充电器的问题

楼主(2010-07-14):
我想做一个自动恒流充电器,从网上看了这个电路。

如图所示:S8550、IN4148及470u构成恒流电路,给四节镍氢电池充电,A1、A2组成充电器的自动控制电路,A1为电压跟随器,A2为比较器,当电池充满电后,比较器A2输出低电平,使用S8050截止,然后S8550也截止,从而控制是否给电池充电。
问题:
1:如图左上角所示
充电电流 约=(稳压二极管两端电压-S8550 B、E两极的电压)/51欧姆电阻
网上的这个电路说明说这么计算充电电流,稳压二极管两端电压按五伏算,充电电流大约有一百毫安左右,它的稳压二极管用的是2CW57,我用的是IN4148,用万用表测此二极两端电压刚四伏多一点,充电电流还不到70毫安.
问题1:这里我用IN4148替换2CW57对吗?怎么才能使用充电电流达到100毫安.
      2:充电电流达到1毫安,C8550能受的了吗?
      3: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给电池充电时那个LED指示灯是慢慢才亮的,怎么才能让它接上电池就亮呢?

网友A:
需要的话我可以帮你,私下找我吧。

楼主:
如何联系您呢

网友B:
线性恒流源效率太低,建议用DCDC实现

网友C:
如果您提交过一次失败了,可以用"恢复数据"来恢复帖子内容

网友D:
找个5.1V~6V的稳压二极管,取代现在的4148即可5.1-0.7/51=80mA),
470u换小点的
左边47K改为4.7K,我想你的问题基本可以解决。

楼主:
好,谢谢6楼指点

楼主:
以前的问题已解决,此电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当给刚放过电的新电池时,开始的时候电池电压较低,电池经电阻送到比较器反向端的电压较低,与比较器的正向端相比,有一定的压差,使8050开关管完全导通,可是充一段时间后,电池两端的电压上来了,电池经电阻送到比较器反向端的电压也跟着上来了,比较器两个输入端的电压差变小了,就是使开关管8050处于半导通状态,本来规定充电电流是一百毫安(开关管8050在完全导通的时候是一百毫安),可是当开关管8050处于半导通状态时,充电电压就变小了。
问题:怎么能让开关管8050在充电期间一直处于完全导通状态呢?如果增大比较器的参考电压,又不能使电源指示灯在电池充满电时熄灭,达不到自动控制的目的。

网友D:
我认为:可以利用正反馈,加入回差电路。解决你的问题。

你现在的电路调整成如何?发来看看。

楼主:
前一个问题是给一个刚放电的新电池充电时,比较器两个输入端有一定的压差,从而使开关管S8050完全导通,以100mA给电池充电,可是充电不到一个小时,电池电压很快就上来了,使比较器两个输入端的压差变小,使开关管S8050处于半导通状态,充电电流就变小。
问题: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我认为是整流输出的电压12V有点高,于是我就换了一个8V的变压器,但是将这个电压加到此电路上时,5.1V稳压管两端的电压却不是5V左右,才3.3V左右,而用12V变压器时,5.1V稳压管两端的电压也是4.7V左右,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E:
压很快就上来了,使比较器两个输入端的压差变小,使开关

网友F:
4节电池有4.8v,加上5.1v电压,至少要提供10v的电压才够!
换用2.5v稳压管,把51欧变成25欧,8v可用.

网友D:
可是充电不到一个小时,电池电压很快就上来了,使比较器两个输入端的压差变小,使开关管S8050处于半导通状态,充电电流就变小 ...
引用 楼主:

电压不够时恒流充电100mA,电压上来了稳压充电,这样你认为不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