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名其妙进入中断

楼主(2010-07-14):
TE, pi, ck, AC, inter
程序执行到这个程序
A = B *1.0
其中A是float型
B是U long 型

就莫宁奇妙进入如下所示中断或是其他中断了 ,然后就死在这了,是怎么回事?
interrupt void  ADCINT_ISR(void)     // ADC
{
  // Insert ISR Code here

  // To recieve more interrupts from this PIE group, acknowledge this interrupt
  // PieCtrl.PIEACK.all = PIEACK_GROUP1;

  // Next two lines for debug only - remove after inserting
  // ISR Code
   asm ("      ESTOP0");
   for(;;);
是有语法不对的地方么?可有大侠遇到过、?

网友A:
为什么浮点数和长整形数相乘?

楼主:
将数字量变成电压值,上面的程序是一个示意例程序。

网友B:
Ulong和float都是32位。不是语法问题
程序进入AD转换中断服务子程序后就 for(;;);,一直死等了
ADC中断在INT1.6,肯定是在执行程序时进入了这个中断入口
如果实在找不出来,就把该PIE的使能关掉:PieCtrlRegs.PIEIER1.all |= 0x0080;

楼主:
应该是跑飞了
跑飞后就进入到那些没用的中断中,比如interrupt void ILLEGAL_ISR(void)或interrupt void  PDPINTB_ISR(void)   // EV-B。引起跑飞的原因很奇怪,比如变量定义,当定义为unsigned int 型可以正常云装,定义为unsigned long型就跑飞,或者定义成有符号型也跑飞。另外有些时候遇到这句GpioDataRegs.GPDDAT.bit.GPIOD6=0;也跑飞,去掉这句话就可以正常工作,很奇怪的现象,若是堆栈设置不合理也这样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