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管调制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0-07-15):
左三元器件组成振荡器,你在9和10接MCU引脚不就OK了!

楼主:
:)有没有人了?

网友B:
左面应该是振荡38K电路,在右面你接单片机的输入输出口,当有38K时接收管好像一般是0,没有38K时接收管输出一般为1。只要让接单片机的某一脚为低电平则发送38K的载波,即发送0;如果为高电平则不发送38K载波,即发送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