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收信号场强值?

楼主(2010-07-14):
(无正文)

网友A:
场强不使用dBm量纲而是使用dBuV等,信号的强弱要看参考基准,没有基准就没有意义。

网友B:
chunyang说得在理,没有基准,就没有意义,场强值作为一个参考值是可以的,但不能作为绝对值,绝对值要在规定的测试环境和测试条件下给出才有对应的意义,接收设备灵敏度有差别,使用的接收天线增益不同,大大影响得到的dBm值。

网友C:
这个要看你用的芯片的接收灵敏度能达到多少dBm啦,比如说接收灵敏度是-97dBm,那么-60,-70dBm的信号强度就已经是很不错的啦,当然,还要看你用的频段等等,强弱没有明显的数值界限,看你自己的感觉和实际效果啦

网友D:
这得看你的发射功率,一般来说,如果发射端为5dbm的话,接收端灵敏度为-105dbm比较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