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弄2000个(NPN PNP)三极管做DIY

楼主(2010-07-14):
刚辞职闲着,准备弄2000个(NPN PNP)三极管做DIY。
有什么好建议。。弄弄啥

网友A:
抄一锅黑豆。

网友B:
买个豆浆机,打粉泡水喝

楼主:
:lol  21家的淫才多啊。。

网友C:
如果时间精力都多,可以玩玩60年前的第一代晶体管计算机,弄的好,运算速度可达10万次/秒,不过你要准备一间屋子做试验室,还要DIY读卡器,然后用打孔器在纸片上打孔进行二进制编程,弄点王安的磁芯贮存器当“硬盘”。2012后你要能活下来,你就是新新人类的第一代宗师。

楼主:
计算机?
太高级了吧。。搞不了。。

网友D:
做fpga。功耗大大的有。

网友E:
2000个晶体管,先准备好电源。

网友F:
2000个"黑豆",可成大业~~~

网友G:
初中时装晶体管黑白电视机也只用了三十多只晶体管……

网友H:
初中时装晶体管黑白电视机也只用了三十多只晶体管……
引用 网友G:

强:lol ,居然组装过晶体管电视机!

网友I:
能装成功晶体管电视机的都是高人

楼主:
晶体管电视?
CHUNYANG大哥发点这方面的资料看看。。

网友C:
这种资料可能得到图书馆去找了。俺装过很多收音机,但没装过晶体管电视机,不过俺在大约14岁时,就把书柜里一本几百页的8开本的《晶体管黑白电视机原理与维修》看了几遍,从高频头到行输出,后来就没看过了,不过从本振高放AGC到中放视频检波伴音电路同步头分离行场扫描的细节,俺倒是还记得,昨天在DIY版忽悠激光电视,俺还能竟识到行逆程音圈电机不可能复位,得搞隔三行扫描。

网友G:
那个年头的资料都是纸质的,现在恐怕只能去图书馆找了,1980S的电子报、北京电子报、无线电、电子世界等报刊杂志的合订本上也有。
俺装电视时就是14岁,电路是“全国联合设计12寸晶体管黑白电视机”(这个名称估计现在的年轻人恐怕是难以理解的)标准电路,所用元件来自中国(主体)、前苏联(显像管)、日本(晶体管)、美国(晶体管)、英国(电容)、匈牙利(电容),其中不少是拆机旧货,所用元件生产时间跨度则从1950S至1980S,电源变压器和帧扼流圈是俺自己手工绕的,其中电源变压器是该机曾用且留存至今还在使用的元件之一,有100W的功率,拆下改用到了音响里。读高一时俺更换了电源并改进了音频功放部份,引入了IC(78W12,12V/5A),还用uPC1651做了一个外置天线放大器并加装了U头。1996年的时候这台电视卖给了搬运工,前后用了十几年。
今年春天回家,家里1990年买的东芝电视坏了,虽然家里早有LCD电视,但老两口有时会争,只好修理之,检查发现是锯齿波形成电容损坏,于是翻箱倒柜找替换零件,因该电容是一种低损耗铝电解电容,普通电解电容和陶瓷电容都无法替代,最后赫然找到一只曾在当年小黑白上服过役的同容量英国老电容,高压薄膜介质的,体积巨大,换上去挺好用,也算是当年小黑白的遗留贡献。

网友J:
我晕   chunyang 出书吧     比那个唐博士的要好看得多

网友F:
那个年头的资料都是纸质的,现在恐怕只能去图书馆找了,1980S的电子报、北京电子报、无线电、电子世界等报刊杂志的合订本上也有。
俺装电视时就是14岁,电路是“全国联合设计12寸晶体管黑白电视机”(这个名称估计现 ...
引用 网友G:

chunyang大师敬礼!

楼主:
向CHUNYANG 致敬。。。

楼主:
不知道深圳图书馆有这类书不。。。

网友K:
我当时装的是飞跃14的黑白的,哈哈,不过不知道给谁了,装的7管的收音机我还弄得音乐彩灯上面,假设现在能找到,我肯定会感慨的

网友L:
我晕   chunyang 出书吧     比那个唐博士的要好看得多
引用 网友J:

这年头,哪个不是在看余世维、唐博士的书的?!要不就不会是农民工来做IT了。

网友L:
2000个管子,DIY个1位机还差不多,位数多了很难DIY啊。

网友A:
这种书,应该只能在学校图书馆那种老旧书里能找到

网友M:
晕,还有这样的DIY!
只听过有人DIY一个程序,要把C语音标准库全部调用一遍!结果……自然是失败了

网友N:
折腾三极管:lol

网友O:
那个年头的资料都是纸质的,现在恐怕只能去图书馆找了,1980S的电子报、北京电子报、无线电、电子世界等报刊杂志的合订本上也有。
俺装电视时就是14岁,电路是“全国联合设计12寸晶体管黑白电视机”(这个名称估计现 ...
引用 网友G:

这个要拜一下的

网友P:
http://6502.org/users/dieter/

这个页面上有4个CPU,其中一个“MT15”的是全晶体管的,其它似乎是74系列IC搭的吧。

纠正一下,MT15部分使用了74系列IC:

MT15 is a (mostly) transistorised CPU.
"Mostly" means, that 74xx chips are used in three places:
74LS164/74LS27 is used to generate the 4_phase_clock,
instruction decoder outputs are buffered with four 74HCT245,
and another four 74HCT245 work as buffer for the 16 Bit
address and data bus.
Everything else (Registers, Flags, ALU, instruction decoder etc.)
was built with BC847/BC857 low_frequency_transistors,
running with a 2.5 Volt supply.
Maximum power dissipation is around 13W (low power).
500 kHz 4_phase_clock, means a 2 us cycle, instructions
take 2 to 6 cycles.
Address range is 64 kWords (128 kBytes).
Contains circa 3000 low_frequency transistors, 3 EuroCents each.
(BC847/BC857 is a SMD_version of the well known BC547/BC557)
"Borrowed" CRT and Keyboard interface from my old M02 proje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