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os管搭出一个二输入与非门

楼主(2010-07-14):
(无正文)

网友A:
2个二极管加个上拉电阻就是与门,在用mos搭个非门就是与非门了。
全用mos管的话,2个二极管用mos替代搭成共射电路,输出连一起。

网友B:
随便找个数电书看看吧。
两个N管串联,两个P管并联即可

网友C(2014-09-01):
与非门:上并下串    或非门:上串下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