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多功能学习型示波器之外设选型

楼主(2010-07-14):
手持多功能学习型示波器之外设选型
此篇仅描述数字电路部分外部设备的选择。如NAND。SDRAM, LCD,AUDIO CODEC等。
1.  NAND: K9F5608U0C, 32M字节,小页型NAND FLASH,对本系统的代码量来说可能只用一个零头,其它可以用做波形存储,还有一些系统文件。
2.  SDRAM:HY57V641620, 8M字节,足可以让程序放心大胆的挥霍。
3.  LCD:ILI9328,就是网上用的极多的一种,在TAOBAO上可以找到无数个“供应商”, 集LCD,触摸屏,LED背光灯于一体。功耗也不大。可谓是价格便宜量又足啊。
4.  AUDIO CODEC:TLV320AIC23B,有一优点,给定一个12M的CLK就可以输出不同的采样率的音频了。不像那个CS4334那么挫。
5.  以太网芯片: DM9000A,就是好买,体积也小。

嗯, 差不多就这几大件了。

网友A:
呵呵,几大外设件都是常用件,任何一块都有很多内容要学才能玩得转的,哈哈,做得有些太复杂,只怕大家难及此高度。

网友B:
慈溪市长河仪表机箱厂 的机壳规格尺寸较多。

公司主页: http://www.changhejixiang.com.cn
http://www.enclosures.com.cn
http://changhejixiang.cn.alibaba.com

网友A:
还有一个宁波三和壳体,也蛮多通用塑料件的.

楼主:
>任何一块都有很多内容要学才能玩得转的,哈哈,做得有些太复杂,只怕大家难及此高度
这个不用担心,我一会上图,看到这个图我想大家就不会怕了,其实那些都很简单。不敢说担保,但至少有这个自信让有志于学习这些东东的同学弄得明白, 至少能入门。

晕,无效的图片格式???:dizzy:

楼主:
程序大啊,数据放那啊,

我发现得把所有贴子放到一起去,好让大家阅读

网友C:
手持式娱乐式示波器 能否做成电池供电 便携的
现在很多品牌都有手持式的
接口方面有个USB就够了 OTG 可以直接往U盘里存数据 或SD卡存
当然也可以存游戏的ROM MP3 等
直接搞盗版PSP的壳子, 4.3寸屏 意淫中

网友D:
没看见你怎么高速采样嘛

楼主:
不知道楼上的问题所指,如果说是代码结构的话。
那么: HDSO就是了。Handy Digital Storage Oscilloscope.
9楼:
手持? 不带电池,持着能去哪,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