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阻分压测量AD信号的问题

楼主(2010-07-14):
我在测量电压范围为正负5V的模拟信号时,模拟通道的参考电压为+3V,考虑采用电阻分压为将输入信号的范围变换为0到+3V,但是实际调试时,发现如图所示的问题。
ad输入就是直接接到c8051f020的ad输入端。ad采集为12位,当被测信号外部输入为0时,ad采集的数值为0x05ce左右,换算成电压约为1v,而设计的电压应该为1.5V,二者差距比较大。
请教各位,我的电路设计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A:
搞这么大的分压电阻,AD的输入阻抗得多大才行啊?
你的传感器内阻大,加一级跟随器才行。
再接个差分放大器,放大倍数0.25,正输入端接5V,负输入接信号,输出信号就在0~2.5V内了。

网友B:
严重同意LS的说法。
LZ当ADC输入是理想的高阻了。

网友C:
同意 2楼 说法。
ADC的输入阻抗不是理想中的高阻。

网友D:
焊接在电路板上,焊点之间也有漏电流,相当于6.8M(10M)电阻与电路板阻抗并联,测量值当然小了.
在天气潮湿的情况下,测的的值还会更小.电路设计中应该尽量避免使用1M以上的电阻(模拟电路中哈),微弱信号处理必须要很大的电阻时也尽量不要焊在板子上.
严重同意二楼的说法.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我把分压电阻变为0欧姆和75K欧姆,问题解决了。不过这不是最理想的处理方法,应该还是用运放来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