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阻分压测量AD信号的问题

楼主(2010-07-14):
我在测量电压范围为正负5V的模拟信号时,模拟通道的参考电压为+3V,考虑采用电阻分压为将输入信号的范围变换为0到+3V,但是实际调试时,发现如图所示的问题。
ad输入就是直接接到c8051f020的ad输入端。ad采集为12位,当被测信号外部输入为0时,ad采集的数值为0x05ce左右,换算成电压约为1v,而设计的电压应该为1.5V,二者差距比较大。
请教各位,我的电路设计哪里出了问题?

电压测量同样不对,外部输入为0时,ad输入约为1v,外部输入为5v时,ad输入只有约2.6V,达不到满量程(ad测量的值可以推算出来)。ad输入是直接接到c8051f020的ad输入的。

网友A:
外部输入为5v时,ad输入只有约2.6V
对的哦!

你6。8M与10M形成分压关系啊

楼主:
我设计的是分压关系的,不过当被测电压为5V时,计算出来的ad输入端的电压值应该是2.9V的,2.6V是不对的吧?

网友B:
这样分压输入阻抗太高了,
6.8M 改为0R,10M 改为 75K。

网友C:
Ain也是有对地阻抗的。如果这个阻抗是恒定的,可以调节分压电阻来达到你的要求。
最好是降低分压电阻来减低Ain阻抗的影响。如果精度要求高,最好用精密电阻。

网友D:
同4楼,阻抗过高,如果不想改阻值,那就加OP做阻抗变换。

楼主:
4 楼 5楼说的对,我用4楼的建议,已经解决问题了。谢谢4楼和5楼。

另外,我的这种方法不是最好的方法,理想的方法还是采用运放来处理。

网友B:
用运放不见得就最好,要有这样的概念:插入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就会带来插入损耗!
比如运放就会有失调电压,零飘.....
1:合理的设计简捷的设计才是最好的方法,
同样是分压原来的输入阻抗为4.9MR(你侧测量的结果),现在的输入阻抗只有100KR//100KR//75KR = 30KR。
2:其次还要有最优设计的概念。
比如在这里30KR的阻抗不见得是最好的,也许是20KR/40KR也不一定,
因为最好在信号源的阻抗与AD的输入阻抗中选一个数学中间值。

网友E(2011-12-16):
刚才忘记了并联电阻的计算方法了。
并联电阻,受最小电阻的影响大,这好象是高中知识啊。我哋妈呀,全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