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多功能学习型示波器之系统框图初版

楼主(2010-07-14):
尽在不言中,上图

请网友们,找找茬

网友A:
8M的SDRAM,到底做什么用的?64KRAM做采样存储器正合适呀?

楼主:
程序比较大啊,数据区放在哪呢,CPU里那点SRAM肯定是不行的,所以要选带SDRAM控制器的CPU啊。
我程序里一个BUFFER 就8K了,:lol
注意,多功能的。

网友B:
可以把电源独立出来,板上留二次变换部分,键盘也可以独立出来,用串行接口与主板连接,多用几片MCU就是。

楼主:
多用几片MCU就是钱哪,大哥!键盘? 偶是触摸屏的+trackwheel.
trackwheel ?? 黑莓见过没!
电源独立是想过,板面积可能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