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求助,一个菜菜的光耦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0-07-14):
除了 地  不同外,没什么不同.

网友B:
没有什么区别,一进一出吧?
但是这种做法对三极管不是太好,平时光耦不工作的时候,三极管还在耗电。
比较好的办法,把三极管的c级接到光耦的PIn2.或3。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为什么要设计这个,这个可以用于哪些情况?这个光隔的作用是什么呢?原理性的东西能不能讲一点?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想明白下原理方面的东西,和这个到底有什么作用。请告诉我吧,或者给个参考资料。谢谢!

网友B:
光耦就是用于隔离,让外边的一些强干扰不要损害系统,可能说的不够专业,
你自己找些资料看下吧。
至于原理,这也是最基础的,分析下逻辑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给你十分吧。这个既然大家都不想讨论,只能这样了。
要能给我个资料最好了。bingdao89@yahoo.cn

网友B:
如果这个电路的逻辑还不清晰,从三级管开始看吧,

网友C:
如果这个电路的逻辑还不清晰,从三级管开始看吧,
引用 网友B:

RET:赞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