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PLAB C30编译器v3.22有问题。

楼主(2010-07-15):
编译如下代码

#include <p30f3011.h>             //dsPIC30F3011标准头文件
#include"math.h"
/*配置位*/
_FOSC(CSW_FSCM_OFF & XT_PLL4);  //4倍频晶振,Failsafe 时钟关闭

unsigned long Sum=0;

unsigned long Sum2=0;
unsigned int temp=0;

int main(void)
{

Sum2=0XFEEE;
temp=0X3FF;
Sum=temp*temp;
Sum2=Sum+Sum2;
Sum=Sum/32;

        while (1)
        {
;

        }
}

编译后的汇编代码为:
30:                Sum=temp*temp;
  019E  804041     mov.w 0x0808,0x0002
  01A0  804040     mov.w 0x0808,0x0000
  01A2  B98800     mul.ss 0x0002,0x0000,0x0000
  01A4  200001     mov.w #0x0,0x0002        ***问题在这本来 0x0002 为32位结果的高16位,它把它清零了 ,为什么?
  01A6  884000     mov.w 0x0000,0x0800
  01A8  884011     mov.w 0x0002,0x0802
31:                Sum2=Sum+Sum2;

网友A:
1、没有问题。SUM是16位,根据C语言,计算结果超过16位,只保留低16位,可以去看看类型转换的章节。
2、下次觉得有问题,可以换当前最新的编译器版本看看,现在应该是3.23还是更高点了。

楼主:
谢谢 headwolf_83
1、没有问题。SUM是16位,根据C语言,计算结果超过16位,只保留低16位

可是加法计算不会这样啊。有进位可以进位
下了新的版本3.23也是一样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网友A:
加法计算,请你看看你是SUM2是多少位的,32位。当然没有问题。你用的是C语言,不是MATLAB语言(默认浮点),数字计算,边界问题,符号问题,自己都要注意下,还有疑问,可以先看看标准C有关类型转换的章节。

楼主:
谢谢!
解决了,用混合编程,自己用汇编语言编了一个程序计算

网友(2011-10-20):
  能给个你C30编译器的链接吗

网友B:
Sum=temp*temp;
    下次修改ANSI C99,推荐你做首席执行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