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模电书上电流反馈的一道例题

楼主(2010-07-15):
各位大侠,如下图所示,看了这个例题后自己怎么也分析不出来,比如RL增导致io减小,从而if减小,接着ib1增加,ic1增加,ib2减小,最后io减小,这样就不是负反馈了,请帮我指点一下,这个反馈该怎么分析。

网友A:
三极管极性都没标,怎么分析啊?

楼主:
不好意思,漏了,如附件所示

网友B:
“比如RL增导致io减小,从而if减小,接着ib1增加,ic1增加,ib2减小,最后io减小”

“接着ib1增加”错。

网友C:
为什么错呢?is为恒流源,if减小,ib1当然增加了。
请maychang前辈指点。

网友B:
3楼:
首帖图中各电流方向共五个,倒有三个是错的。

RL增加,电阻R(发射极到地)电流减小,R上端电位降低,将通过Rf分流更多输入电流is,那么流入三极管基极的电流ib1减少,T1集电极电流减少,集电极电位上升,T2基极电流增加。
这是用瞬时极性立刻可以判断的。

网友B:
更迅速的方法:T1集电极与T1基极反相,T2发射极与T2基极同相,所以T2发射极与T1基极反相。

楼主:
这个图是模电书上的例题,电流方向就是这样标的。
为什么RL增加,R电流就减小啊

网友B:
8楼:
“为什么RL增加,R电流就减小啊”
你自己说的“比如RL增导致io减小”。
你们用的模拟电路书是那本?

网友D:
io的符号应该是负 的吧?如果是正的话,电流难道可以从地流向电源?

网友E:
R上端电位降低,将通过Rf分流更多输入电流is,这句话应该怎样理解呢
是不是R上端电位降低,说明Rf两端电压差增大,所以If增大呢。

网友F:
还望哪位高人指点一下啊

网友:
电流并联负反馈 io=-(1+Rf/R)*is

网友G:
该电路为电流串联负反馈,RL变大,Ic2电流减小,Ie2相应减小,引起If电流减小,Ib1电流增大,Ic2 增大。

网友G:
电流并联负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