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场管能把电容两端电压放电至0v吗?

楼主(2010-07-15):
如题,用场管能把电容两端电压放电至0v吗?
假设场管电阻为5mΩ,电容为1uf的电解电容.

网友A:
当然可以了,只要时间够长,一定可以放到0V的

网友B:
不用太长时间,因为你根本不需要真正的0V

楼主:
要放电至100uv

网友C:
为什么不可以,

网友D:
LZ自己都说了,场管电阻是5mohm,所以等效为5mohm和电容并联,就不难理解了

网友:
即使远大于5mohm,只要放电时间有足够长的话,也可以放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