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班主推荐芯片

楼主(2010-07-15):
想找一款带AD转换,至少4路PWM,30个IO的芯片,请推荐一下,便宜点的最好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程序空间要求多大?RAM要求多大?E方要求多大?CPU速度,晶振速度,工作电压?等等。可以说的详细点吗?不然合适的太多了

网友B:
4路PWM的周期可否一致。如果可以,16位的随便找一下都是。当然,价格比较贵。不过你可以考虑一下PIC16F1937。自己先看看手册,评估下。

楼主:
就是比较关心价格问题,因为16的没用过,不知道性价比,谢谢!!!先看看16F1937再说。

楼主:
多谢4楼,我想问一下,16F1937大概多少一片??

网友B:
TB上的散片,14元,不过我想批量,可能在10元左右,具体的,你找个代理商问一下,批量最好用贴片的。

网友C:
14元玩16F,不如去玩STM32

网友B:
新手在STM32面前的开发周期?
LZ是在做项目。14元是TB的散货价,真正的价格要问代理。

网友D:
新产品,小心风险!

网友C:
新手在STM32面前的开发周期?
LZ是在做项目。14元是TB的散货价,真正的价格要问代理。
引用 网友B:

新手还玩项目?不玩项目还考虑成本?

楼主:
多谢7楼,我下来去问问看。

楼主:
新产品,小心风险!

什么意思?

楼主:
14元玩16F,不如去玩STM32

貌视STM32的性价比很高,没玩过!

网友D:
凡是新出来的单片机(批量上市2年以内的)一般都有N多BUG,所以让你小心,没事不要去尝鲜。

网友E:
楼上说的有道理 深受其害
~~~
用来做实验应该OK的 做产品就有不可预测的问题 哈哈

网友F:
瑞萨的R8C25,有N多PWM,大把IO口,价格10元以内

网友G:
新产品,小心风险!
引用 网友D:

MICROCHIP的产品不错,
可靠性比AVR好多了。

AVR最好还是不要学了,
缺货搞死你

网友B:
淡定淡定,大家多发技术性回复。

http://www.microchip.com/wwwproducts/Devices.aspx?dDocName=en538149

数据手册下方是勘误。看勘误手册,不要被数目多少吓到。很多情况,编程的时候只有某些勘误是一定要注意的。因为这些勘误经常是针对某个外设模块的某种设置,但我们编程的时候未必用到这种设置,也就无所谓了。

这份勘误是2010年6月18号更新的,应该算比较可靠的。

网友H:
可以用j系列的,PIC18F65J10可以.有5路PWM,不超过15RMB.

网友:
1937应该就可以满足你的要求了,批也就7~8块钱

楼主:
多谢15楼的提醒。

楼主:
我想在PIC18***里面选一款,就是不知道性价比怎么样? 谢谢你们提议

网友B:
只能上PIC18J当中找找。肯定超过10元,你能接受吗?可以的话就参考下PIC18F65J10这个系列的。

网友:
18系列里面我给你推荐18F67J10,有量12块左右

楼主:
谢谢了两位的推荐。

网友A:
PIC16F1937-I/PT,哪有那么贵啊!开票8块多钱左右。楼主问代理应该价格都没那么高吧!

网友A:
18系列里面我给你推荐18F67J10,J11系列。有量12块左右。赞成!
代理商从原厂拿货都是根据量来谈价格的。一般谁的批量多谁价格就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