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简易自动恒流充电器的问题

楼主(2010-07-15):
我想做一个自动恒流充电器,从网上看了这个电路。

如图所示:S8550、IN4148及470u构成恒流电路,给四节镍氢电池充电,A1、A2组成充电器的自动控制电路,A1为电压跟随器,A2为比较器,当电池充满电后,比较器A2输出低电平,使用S8050截止,然后S8550也截止,从而控制是否给电池充电。
问题:
1:如图左上角所示
充电电流 约=(稳压二极管两端电压-S8550 B、E两极的电压)/51欧姆电阻
网上的这个电路说明说这么计算充电电流,稳压二极管两端电压按五伏算,充电电流大约有一百毫安左右,它的稳压二极管用的是2CW57,我用的是IN4148,用万用表测此二极两端电压刚四伏多一点,充电电流还不到70毫安.
问题1:这里我用IN4148替换2CW57对吗?怎么才能使用充电电流达到100毫安.
      2:充电电流达到1毫安,C8550能受的了吗?
      3: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给电池充电时那个LED指示灯是慢慢才亮的,怎么才能让它接上电池就亮呢?

网友A:
晕~1N4148不是稳压管,另外前缀是1N不是IN,表示它只有1个PN结,是二极管。
C8550能顶住1A;
取消470U电容可以让它马上亮,但是会降低电路稳定性,比如充满时出现震荡。

楼主:
感谢二楼指点,谢谢

网友B:
镍氢充电直接用GT6316就OK了,需要材料请联系michael_zhang@vip.163.com

楼主:
以前的问题已解决,此电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当给刚放过电的新电池时,开始的时候电池电压较低,电池经电阻送到比较器反向端的电压较低,与比较器的正向端相比,有一定的压差,使8050开关管完全导通,可是充一段时间后,电池两端的电压上来了,电池经电阻送到比较器反向端的电压也跟着上来了,比较器两个输入端的电压差变小了,就是使开关管8050处于半导通状态,本来规定充电电流是一百毫安(开关管8050在完全导通的时候是一百毫安),可是当开关管8050处于半导通状态时,充电电池就变小了。
问题:怎么能让开关管8050在充电期间一直处于完全导通状态呢?如果增大比较器的参考电压,又不能使电源指示灯在电池充满电时熄灭,达不到自动控制的目的。

网友C:
这种垃圾电路不值得去研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