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ndflash的内部写操作监测问题

楼主(2010-07-15):
请高手指点下这据话到底是什么含义:
“The internal write verify detects only errors for "1"s that are not successfully programmed to "0"s.”

网友A:
楼主英文不好么
写入校验只校验应该写成0而没被写成0的情况
比如写入0f写成了ff可以校验出来
而写入0f而写成了00校验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