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中的goto

楼主(2010-07-15):
所有的教科书都说,goto尽量少用,

我突然发现,goto有时候用起来也是很美妙,

网友A(2010-11-09):
DIJKSTRA 的 “GOTO 有害“:

  最近几年我观察到,程序员素质与他们编写的program中go to语句的使用频率成反比。最近,我又发现了使用go to语句会产生灾难性后果的原因;并且越来越确信在“高级”程序设计语言中(除了原始机器语言的所有程序设计语言),应该禁止使用go to语句。以前,我对这个发现没有足够重视;而最近的几次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使我认为自己有必要向公众阐述我的想法。

更重要的是,这些索引的值是不受程序员控制的;无论他们是否愿意,索引都会被生成(不是被程序员的program所明确写出,就是被process动态生成)。他们提供了描述process进程的独立坐标系。

那么,为什么我们需要这样的独立坐标系呢?原因是——并且看上去更像是连续process的固有属性——我们只能通过process的过程来解释一个变量的值。如果我们需要计算一个房间中的人数,比如说n,初始值为0;那么我们必须在每一次看见有人进入房间时增加n。在中间的某个时候,如果我们看见一个人进入房间却没有增加n,那么n的值将比屋内实际的人数少1!

滥用go to语句会立刻使得在process过程中寻找有意义的、描述该process的坐标系变得异常困难。通常,人们也很重视那些经过精心选择的变量的值,但是毫无疑问,这是因为这些与该过程相关的变量是可以被理解的。使用go to语句,人们当然还可以从program一开始就唯一的计算一组动作来描述这个过程(即:一种规格化的时钟)。困难的是,这样的坐标系,尽管唯一,但是却完全没有用处。在这样一个坐标系中,定义过程中的这些点变得异常困难,比如说,证明n等于房间中人数减1!

go to语句看上去太原始了;并且很容易使得program变得混乱。我们可以乐观的考虑使用从句来抑制go to语句的使用。我并不认为上面提及的从句可以满足任何需求,但是无论如何,从句可以使程序设计者,以一种有益的并且是可操作的方式,建立独立的坐标系来描述process。

很难以一种公正的角度来结束本文。我是不是因为受某人的影响而变得太武断了?很明显,我受到了Peter Landin和Christopher Stracher的影响。最后,我想应该写下(对此我印象很深刻)Heinz Zemanek在1959年年初于Copenhagen召开的pre-ALGOL会议上的一段话。话中明确地表示:他怀疑,在任务语句和语法层面上,go to语句能否与其它语句一样被同等对待。谦虚地说,我应该责备自己没有重视他的论述。

不使用go to语句的论点不是什么新观点。我记得曾经读过一篇明确说明应该限制go to语句的建议性**,但是现在无法找到它的出处了;推算起来,它可能是C. A. R. Hoare写的。[1, Sec. 3.2.1]中,在建议使用case construction方面,Wirth和Hoare一起得出了结论:“类似条件从句,case construction比起go to语句和switches更能清晰的描述program的动态结构,并且可以大量减少program中标签的使用。”

首先我想说的是,尽管程序设计者的工作在他构建完正确的program时就结束了,但是(不可否认)控制其program走向的process也是他工作中重要的一部分;这是因为正是在这个process中,期望的效果得以完成、动态的行为得以令人满意的按照计划实行。并且一旦program写好以后,就该由机器替代执行相应的process了。

其次我想说的是,人类的思维很适宜掌控静态联系,而形象化的能力却相对较弱。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应该(就像优秀的程序员了解自身的局限性一样)尽可能缩短静态program与动态process之间的概念差异;尽可能使program(在文本上展开)与process(在空间上展开)的相关性尽量密切。

现在来考虑如何描述一个process的过程。(您可以用一种很具体的方式来思考这个问题:假设process是一段时间内的一串连续动作,并且它在一个任意动作之后结束,那么使用什么样的数据能够使我们在同一点上重新执行这个process呢?)如果我们说,program文本是一串纯粹的任务语句(为了讨论,仅考虑它是单一动作),那么我们绝对可以找到一个点,这个点处在两个连续动作描述之间。(如果没有go to语句,我保证上个句子中的最后三个单词(连续动作描述)会有歧义:如果我们断句为“连续的动作描述”,其意思是连续的文本空间;如果断句为“连续动作的描述”,其意思时连续的时间。)我们不妨将这些在文本中恰当位置出现的点称作一个“文本索引textual index”。

当我们引入条件从句(if B then A)、二选一的选择从句(if B then A1 else A2)、由C. A. R. Hoare发明的多选一的选择从句(case[i] of (A1, A2, …, An)),或者由J. McCarthy发明的条件表达式(B1 → E1, B2 → E2, …, Bn → En)以后,process的过程中必存在一个文本索引。

在语言中引入procedure以后,我们必须承认一个单独的文本索引不再有效。由于文本索引指向procedure体内部,其动态过程只有当我们引用这个procedure时,才会被刻画。在procedure内部,我们可以通过文本索引序列刻画这个process的过程。序列的长度等价于procedure被动态调用的深度。

现在我们考虑循环从句(比如while B repeat A或者repeat A until B)。逻辑上讲,这样的从句是多余的,因为我们可以用递归的procedures来描述循环。但是由于现实如此,所以我也不想排除循环从句:一方面,循环从句可以通过现在的有穷设备很方便的实现;另一方面,被称作“归纳”的推理模式可以使我们的思维仅仅抓住由循环从句产生的过程。在循环从句的内部,文本索引对于描述process的动态过程不再有效。然而,在循环从句的每一次进入时,我们可以联合使用一种叫做“动态索引”的机制,客观地计算当前相应循环的循环次数。因为循环从句可以嵌套使用(就像procedure被调用一样),我们会发现,现在的process过程可以被文本或者动态的混合序列独一无二的描述。

网友B(2010-07-15):
大部分人都说,出轨尽量要少出。
你突然发现,出轨有时候想起来也是很美妙。

GOTO相当于是出轨,会破坏程序的和谐性,除非你有十足的把握不出事情。

网友C:
大部分人都说,回帖尽量要少回。
你突然发现,回帖有时候想起来也是很美妙。

网友D:
大部分人都说,围观楼主。
你突然发现,同情一下楼主有时候想起来也是很美妙的。

网友E:
对goto的最大容忍
一个函数内只允许提供一个标号,供goto使用,通常只用在出错处理上

网友F(2010-11-04):
风险问题……

网友G:
goto out;
........
........
.......
out:_nop_();

网友H:
理论上来说,凡是用goto能实现的功能,不用goto也能做到。
所以。。。。。

网友I:
goto用来处理错误信息到是不错,Linux的Kernel中就是这么干的

网友G:
理论上来说,凡是能用方程可以做的,不用方程也可以做到(列算式)。
所以。。。。。

网友:
以身犯险啊

网友J:
呵呵  理论上是这样的

网友K:
通常只用在错误处理上面。

网友L:
不可滥用
想想
如果发现某个人的工程中大量使用goto,你会怎样

网友M:
goto 我几乎都不用的。
上次用goto是半年前,一年只用2次最多。

网友N:
别滥用
但该用时绝不手软

网友O:
尽量少用,
不过编译后goto也就是一条jmp语句

网友H:
结构化编程没有给goto留位置。

网友P:
希望像LZ说的那样很美妙,本次发布的产品中俺就用了,心里一直嘀咕着,但是,话说回来,汇编里不大量用jmp吗?都不会出现问题。要是有问题,我想goto语句就不会写入教材了。

网友Q:
同意楼上几位观点,错误处理时用goto很美妙。
任何书本上的东西都不是绝对的。
充分理解为什么不推荐用之后,才会理解什么时候可以用。

网友G:
用过的人说美妙,没用过的人一本正经地喊谨慎。
这就叫“谁用谁知道”。
掌握了goto 语句的使用要点,使用上没有问题。

楼主:
美妙和谨慎,完全没有矛盾,

我们做菜的时候,下点盐巴就很美妙,但要谨慎地下

网友R:
我也用过一次,好像没有出现什么差错~

网友H:
结构化编程没有给goto留位置。
引用 网友H:

那天匆忙,没有详细说,今天再补充一下。
在结构化编程中,只有3种程序结构:
1、顺序结构
2、条件分支结构(包括多重分支结构)
3、循环结构(当型、直到型)

这3种结构,都不需要依赖goto语句即可实现。所以说:“结构化编程没有给goto留位置。”

在实际应用中,goto仍旧有被用到。一般都是为了程序的效率。

这个话题的关键,就是要有结构化的编程理念。
有了这个理念,偶然用用goto,只要不出格,也是可以的。

网友A:
对于 mcu 这样的小程序, 用了 goto 也不会体现出多少的危害, 基本上也很少有第三方去审查代码, 所以用了就用了, 没有什么大不了。 如果以后程序规模越来越大, 需要仔细规划程序结构, 认真避免潜在的危险时, 自然会考虑 goto 的弊端。

当然了, 从小项目开始做起, 养成良好的习惯, 就更好了。

审查别人的代码时, 最痛恨的代码之一就是 goto. 因为需要付出额外的精力, 因为首先 goto 打断了思维顺序, goto 可以跳到函数内的任何地方, 你得来回检查; 其次, goto 可能跳过一些相关语句而带来潜在的危险。

网友S:
指针乱飞很危险,你能不用指针么
数组越界很危险,你能不用数组么
switch-case漏掉几个也很危险,你能不用么
……

在出错处理上,goto就是最佳的结构化手段,其他的都是浮云。
当然,如果普通的顺序结构你也要用goto去搞一搞,然后说goto很可恶,最好不用……那设计goto的人只能无语了

网友A:
一些高级语言如java, C#可以完全不用指针(C#必须标记为 unsafe, 才能使用指针), 而且数组越界会抛出 exception. 而 c 中无法避免使用指针, 这也是很多严重的 bug 产生的源泉以及被告诫要提高警惕(例如很多面试考题要考察 ASSERT)原因。而 goto 除了直接从多重循环中跳出外, 其他方面并没有多少优势而且可以很好地被替代。
  我们无法避免不犯错误, 但我们有办法可以减少出错的几率, 特别是一些大型的 c/c++ 项目, 宏观上总体的安全比微观上的一些小技巧或是一些小便利更为重要。

网友A:
http://zh.wikipedia.org/zh-cn/Goto

对于goto使用的批评
GOTO语句一直是批评和争论的目标,主要的负面影响是使用GOTO语句使程序的可读性变差,甚至成为不可维护的"面条代码"。随着结构化编程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变得越来越流行,许多计算机科学家得出结论,即程序应当总是使用被称为'结构化'控制流的命令,如循环以及if-then-else语句来替代GOTO。甚至在今天,许多程序风格编码标准禁止使用GOTO语句。为GOTO语句辩护的人认为,加以限制地使用GOTO语句不会导致低质量的代码,并且声称在许多编程语言中,一些任务如果不使用一条或多条GOTO语句是无法被直接实现的。如有限状态自动机的实现、跳出嵌套循环以及异常处理。

大概最著名的对于GOTO的批评是艾兹格·迪杰斯特拉在1968年的一封叫做Go To Statement Considered Harmful的信。[2]在那封信中,迪杰斯特拉认为不加限制地使用GOTO语句应当从高级语言中废止,因为它使分析和验证程序正确性(特别是涉及循环)的任务变得复杂。另外一种观点出现在高德纳的Structured Programming with go to Statements [3]中,**分析了许多常见编程任务,然后发现其中的一些使用GOTO将得到最理想的结构。

这些批评在一些编程语言的设计上起到了效果。虽然Ada语言的设计者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晚期意识到了对于GOTO的批评,这条语句仍旧被包含进去,主要是用来支持自动生成那些goto语句必不可少的代码。[4]但是,作为goto语句目的地的标签必须使用双尖括号括起来(如:<<Start_Again>>),而这个语法在其他语言中都不被使用。这使得检查程序中goto目的地的存在变得容易。goto语句本身使用简单的形式goto Start_Again;.

[编辑] 变体
有许多不同的语言构成可以看作是goto的变形:

[编辑] 限制的GOTO
许多语言,如C语言和Java,提供了相关的控制流语句,如break和continue,它们都是有效地被限制的goto语句。它们的作用是无条件跳转,但是只能够跳到循环块结束的位置——继续进入下一循环(continue)或者结束循环(break)。

[编辑] switch/case结构
C语言、C++和Java中的switch语句高效地实现了一个多路goto,跳转目标有表达式的值来选择。

网友H:
俺家楼下小区花坛里,原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便也成了路。
为什么呢?因为走大路比较费工夫,于是很多人为了“抄近路”而直接穿越了花坛的草丛,踩出一条新路来。
俺有时也会随大流,但俺心里知道抄近路是不合规则的,难免要踩坏花花草草。
goto有点类似于“抄近路”。——有效率,但不合规则。

网友A:
程序员素质与他们编写的program中go to语句的使用频率成反比, 呵呵。

网友T:
goto很傻很天真,本来衬衫革履的,因为想要凉快,穿上拖鞋,凉快是凉快,但不协调

网友U:
有些需要安全认证的地方,无论有什么道理,只要有用goto,直接打回来。

网友V:
砒霜有毒,人人知道,潘金莲当年就是用砒霜把武大郎毒死的。
但是现代医学用砒霜治疗晚期肝癌。
砒霜有错吗?
goto有错吗?
都没错!

用对了地方就是好,用错了,是人的问题,不是goto或砒霜的问题。凡事别钻牛角尖,该出手时就出手,这没错,没到出手的时候,就该哪儿凉快哪儿呆着去!

网友W(2012-06-25):
在开发系统程序中,因为代码量大,运行的都是和WINDOES的许多函数挂勾的东西,当然要限制的使用GOTO,而在嵌入式中就不同了,况且goto还可用在汇编语言中,而单片机的C代码本身就是不是高级的C,是属于介于汇编和C之间的语言,当然要更巧妙的多用goto了,在嵌入式中用GOTO,就如同在C语言中夹着汇编代码了,#program asm ...了,只当把goto当作汇编代码,直接实现跳转

网友X:
goto语句是否好用,由你的C编程水平确定。“尽量少用”是针对C语言初学者。goto语句和if语句等都是C语言里的基本语句,没有好坏的说法。

网友Y:
话说,我天天在goto

网友Z:
回复 网友I:

呵呵  linux这么弄 我们就有必要这么弄么?

饲养员敢摸老虎屁股,你也敢摸??

linux 用估计也是在核里面,就是有固定的需求。
如果我做的100个项目都用相同的程序  我也敢用。敢用也不用。哼

呵呵 不过zq1987731的水平可超过饲养员了。至于普通游客还是算了吧。老老实实,做有把握的事情就好

网友AA:
禁止使用

网友AB:
来自度娘:

goto语句的发展历程
  问题起源:
  60年代中期以后,计算机硬件技术日益进步,计算的存贮容量、运算速度和可靠性明显提高,生产硬件的成本不断降低。计算机价格的下跌为它的广泛应用创造了极好的条件。在这种形势下,迫切要求计算机软件也能与之相适应。因而,一些开发大型软件系统的要求提了出来。然而软件技术的进步一直未能满足形势发展的需要,在大型软件的开发过程中出现了复杂程度高、研制周期长、正确性难以保证的三大难题。遇到的问题找不到解决办法,致使问题堆积起来,形成了人们难以控制的局面,出现了所谓的“软件危机”。为了克服这一危机,一方面需要对程序设计方法、程序的正确性和软件的可靠性等问题进行系列的研究;另一方面,也需要对软件的编制、测试、维护和管理的方法进行研究,从而产生了程序设计方法学。
  goto语句是有害的观点:
  1968年,E·W·代克斯特拉首先提出“GOTO语句是有害的”论点,向传统程序设计方法提出了挑战,从而引起了人们对程序设计方法讨论的普遍重视。
  goto语句的争论:
  在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关于GOTO语句的用法的争论比较激烈。主张从高级程序语言中去掉GOTO语句的人认为,GOTO语句是对程序结构影响最大的一种有害的语句,他们的主要理由是:GOTO语句使程序的静态结构和动态结构不一致,从而使程序难以理解,难以查错。去掉GOTO语句后,可直接从程序结构上反映程序运行的过程。这样,不仅使程序结构清晰,便于理解,便于查错,而且也有利于程序的正确性证明。
  持反对意见的人认为,GOTO语句使用起来比较灵活,而且有些情形能提高程序的效率。若完全删去GOTO语句,有些情形反而会使程序过于复杂,增加一些不必要的计算量。
  关于goto语句的解决方法:
1974年,D·E·克努斯对于GOTO语句争论作了全面公正的评述,其基本观点是:不加限制地使用GOTO语句,特别是使用往回跳的GOTO语句,会使程序结构难于理解,在这种情形,应尽量避免使用GOTO语句。但在另外一些情况下,为了提高程序的效率,同时又不至于破坏程序的良好结构,有控制地使用一些GOTO语句也是必要的。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在有些情形,我主张删掉GOTO语句;在另外一些情形,则主张引进GOTO语句。”从此,使这场长达10年之久的争论得以平息。
  后来,G·加科皮尼和C·波姆从理论上证明了:任何程序都可以用顺序、分支和重复结构表示出来。这个结论表明,从高级程序语言中去掉GOTO语句并不影响高级程序语言的编程能力,而且编写的程序的结构更加清晰。
  goto语句的结果:
  在C/C++等高级编程语言中保留了goto语句,但被建议不用或少用。在一些更新的高级编程语言,如Java不提供goto语句,它虽然指定goto作为关键字,但不支持它的使 用,使程序简洁易读;尽管如此后来的c#还是支持goto语句的,goto语句一个好处就是可以保证程序存在唯一的出口,避免了过于庞大的if嵌套。
  使用goto语句应注意的问题:
  goto语句不能跨越变量的定义向前跳转:
  //......
  goto end;
  int ix=10;
  end:
  ix=42;//会出现ix未定义的情形
  而向后跳过已经执行的变量定义语句是合法的。因为向后跳回到一个变量定义之前,系统在撤销这个变量,然后重新创建它:
  //..........
  begin:
  int sz=get_size();
  if(sz<=0) goto begin;
  执行goto语句时,首先撤销变量sz,然后程序的控制流程跳转到带begin:标号的语句继续执行,再次重新创建和初始化变量sz。

网友AC:
该用时即用,不必为一些条框,钻牛角尖.

网友AD:
一般来说,如下用法。
各种判断
if ()
{
   goto   the_error_end;

}
else
{
if ()
{
goto   the_error_end;
}
else
{
}
...
...

    return  OK;
the_error_end:
      the same    exit process
      ....
   return  ERR_NO;

网友AE:
有5年多没有go to了吧。
在C中还没有 asm{}过。

网友AF:
顶goto,初学者少用goto,但熟练C语言之后,还是可以用goto的,尤其是在出错处理上,使用goto可以使程序简短高效,反而有利于结构化设计。事实上,汇编程序中几乎全部是goto,所以对于嵌入式系统开发而言,应该要有能使用goto语句的能力才行。

网友AG:
没用过goto。

大部分人都说,晚上尽量要少出去,不安全。
你突然发现,晚上出去有时候想起来也是很美妙的事。

网友AH:
限制使用,该用还要用

网友AI:
大多时候用汇编,偶尔写个C,总是很想念goto

网友AJ(2013-01-23):
习惯用汇编了,用C时就也用了goto.不错!

网友AK(2014-03-19):
goto  。一直没敢用、

网友AL(2014-05-28):
单片机中,有时候感觉真的挺好用的,

网友AM:
还是少用吧

网友AN(2015-01-10):
goto,谁用虽知道,真的非常爽

网友AO:
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

网友AP:
我认为,在一个函数内,只要不跳出函数体,GOTO应该是安全的,就如同一个人在网聊精神虽然出轨了,但肉体没有。但GOTO仍须谨慎对待,否则就要......不堪设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