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请问各位大虾 atmega64L 怎么检测ALE是否输出时钟

楼主(2010-07-15):
小弟才上路 请问各位大虾 atmega64L 怎么检测ALE是否输出时钟 除了上电用示波器测引脚外的方法 不胜感激

网友A:
没有使能外部存储器的话 就不会输出时钟

楼主:
没有使能外部存储器的话 就不会输出时钟
引用 网友A:
你好 我才开始研究 不是太明白 能说的稍微详细点吗 多谢了

网友A:
atmega64带外部存储器扩展的 如果你需要的话可以扩展 ALE信号就是用于外部扩展的 如果不进行外部扩展那么ALE管教相当于一个普通IO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太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