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AM和SDRAM

楼主(2010-07-15):
DRAM和SDRAM有什么区别,可以互换使用吗?

网友A:
不是很清楚,印象中DRAM要刷新,SRAM不需要,所以不能直接互换

网友B:
sdram 同步动态ram
dram 动态ram(没说同步异步)
动态ram要刷新
你说的DRAM很可能就是SDRAM

网友C:
dram是老古董了,SDRAM是dram的下一代。二者刷新方式不同,不能互换

www.cmtekchina.com

楼主:
centimetre
你知道做AD数据采集时,在AD和处理器之间用哪种类型的存储器比较好吗?

网友C:
在AD和处理器之间?你是指的双口RAM吧

www.cmtekchina.com

楼主:
假如做数据采集的话,在AD和处理器之间的存储器一定是双口RAM吗?还可不可以用其他的存储器,或者就是存储器不一定是放在AD和处理器之间,而是先采集,然后再放到存储器上面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