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9与DSP的区别

楼主(2010-07-15):
请教各位大虾 ARM9与DSP的区别是?
如果我要采集数据并进行数据处理(简单的比较),而且要求速率越快越好,应该选哪个呢?
ARM的MINI2440频率400M,而DSP的QQ2812频率100多M,感觉上ARM更好些,况且我的数据处理只是简单的比较,ARM应该也可以胜任。
但ARM9就涉及到了嵌入式操作系统,感觉有些多余。

求高人指点。。。

网友A:
ARM9啊,繁琐的数据处理用dsp好些

网友B:
arm9照样可以裸奔

楼主:
嗯 我的只是比较简单的 数据比较

楼主:
不裸奔 也行吧。带操作系统 也应该可以进行数据处理吧

网友C:
乍个比较?相同pass,不同give up?

网友D:
arm9,罗奔把

网友E:
arm9 和dsp的core不同的太多了,基本上没有可比性。

网友F:
二者在应用方面看着差不多,但真正的不同是在芯里,ALU、MAC、流水线、指令结构、并行能力、特定指令、Memory架构、总线结构等等,差别大了去了。

只要你愿意DSP也可以跑操作系统,arm裸奔更是没有问题。。

网友G:
ARM很前卫的撒~~~~

网友H:
看你的要求,是不是要一个模拟比较器(比如LM339)或者一个简单的数字电路,比如74系列的LSI 就可以满足要求?,,若是这样的话,用ARM, DSP会被人笑掉大牙的。

网友I:
要求不够明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