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库的问题

楼主(2010-07-15):
初学cadence,请教个问题,我有份原理图,我想把原理图中的器件做成一个库,留待以后使用。用什么命令?
还有cadence库是否和protel99的不一样?书上说库要放在每个项目下,而protel,则可以用固定的自己积累的库,要用的时候载入就可以了。
谢谢

网友A:
能问一下,你的candence软件是哪里下载吗?

网友:
没有什么命令,你直接建个库,然后将catch中的复制过去就可以了。
另外,在candence中也可以使用自己积累的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