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S1.2软件问题

楼主(2010-07-15):
我本来是用ADS1.2软件在编写程序,之前还能在ADS1.2中点了debug之后,能够自动启动AXD,并且能够下载程序。后来我编写程序的时候弹出一个对话框我没有仔细看就点了确定。然后程序写完了之后再点ADS1.2之后能自动启动AXD,但是它不能自动下载程序了。后来我重新装了ADS,但是情况还是一样的。有哪位大侠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网友A:
axd有个地方选择不保存session file.这个应该是axd的bug

www.cmtekchina.com

网友B:
ADS很不好用(纯属个人观点)

网友C:
是不是你程序的路径中有中文啊,ADS对中文的支持不好,就会出现各种问题!

网友D(2010-10-17):
看是否在中文路径下

网友E:
自动下载程序?AXD可以吗?这个应该和你的下载软件有关,AXD只是个在线调试的软件把?我的个人理解!如果你用的是H-JTAG的话,那就是H-JTAG里Flasher下面有一个Auto Download选项 可以自动下载程序。